LINUX-2.6.31内核移植及添加驱动

楼主(2011-06-03):
详细参见:内核LINUX-2.6.31移植手册2010-07-30

内核版本:
Linux-2.6.31
交叉编译器版本:
arm-linux-gcc  4.1.2
操作系统平台:
Linux  --  Red  Hat  9.0
开发板平台:
Arm  --  2440

一>  准备移植
获得内核源码:
Linux-2.6.31.tar.bz2
也可到官方网站http://www.kernel.org/获得最新版本的内核源码
解压源码,进入目录:
#tar  xjvf  linux-2.6.31.bz2
#cd  linux-2.6.31
修改  Makefile:    183 行:
ARCH  ?=  arm
CROSS_COMPILE  ?=  arm-linux-
?指定系统硬件架构
?指定交叉编译器
修改时钟:
修改 arch/arm/mach-s3c2440/mach-smdk2440.c
static  void  __init  smdk2440_map_io(void)
{
163 行
s3c24xx_init_io(smdk2440_iodesc,  ARRAY_SIZE(smdk2440_iodesc));
s3c24xx_init_clocks(12000000);       ?输入时钟为 12MHz
s3c24xx_init_uarts(smdk2440_uartcfgs,  ARRAY_SIZE(smdk2440_uartcfgs));
}
这个一定要设置对,否则会打印出乱码。
修改机器码(根据实际情况,这个要和 bootloader 的匹配):
修改:arch/arm/tools/mach-types     379 行:
s3c2440    技技技技         XXX       后面那个数就是机器码
配置:
#make  menuconfig
?进入图形化配置界面
在配置菜单中选择这一项:"Load  an  Alternate  Configuration  File"
输入 2440 的默认配置文件:arch/arm/configs/s3c2410_defconfig
说明:这个文件就是 S3C24XX 系列开发板的板级支持包(BSP)
然后选择 OK,按回车
进入"System  Type"选项单,里面的选项保持默认
在"S3C24XX  Machine"选项中只配置这几项(其他的选项取消):
S3C2410  Machine  --->
  •   SMDK2410/A9M2410
    S3C2440  Machine  --->
  •   SMDK2440
  •   SMDK2440  with  S3C2440  cpu  moudle
    配置完后,回到主菜单,选择这一项"Save  an  Alternate  Configuration  File"
    输入要保存的配置文件名称:.config  (默认)  或自己取名:TX2440A_config
    退出,编译内核:  #make  zImage
    说明:以后移植过程中的配置、编译,都是按这个步骤进行,但是只需要保存
    一次配置文件,以后就不需要再保存配置文件了,配置完后可以直接退出。
    编译完后,会在 arch/arm/boot 下生成 zImage 内核镜像文件
    可以修改该目录下的 Makefile:    在第 57 行下面添加:
    @cp  -f  arch/arm/boot/zImage  zImage
    @echo  `  Kernel:  $@  is  ready`
    这样执行 make  zImage 后,就把生成的 zImage 拷到内核根目录下
    如果希望在在执行 make  distclean 时,也同时把 zImage 删除,
    可以修改内核源码目录下 Makefile 的第 1247 行,在后面加上:
    -type  f  -print  |  xargs  rm  -f  rm  zImage
    把 zImage 镜像烧进 NandFlash 跑一下,看是否正常打印出信息
    如果第一步能正常引导内核,那就开始进行第二步,添加驱动
    注意,系统启动最后可能会出现这个错误: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Attempted  to  kill  init!
    然后出打印出一些很乱的东西。
    因为用 4.X.X 版本的交叉编译器使用 EABI,但内核默认是不支持 EABI 编译的,所以
    编译出的系统会报错,但用 3.X.X 版本的编译器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解决办法是,配置内核支持 EABI 编译
    Kernel  Features    --->
  •   Use  the  ARM  EABI  to  compile  the  kernel

  • (EXPERIMENTA)
    Allow   old   ABI   binaries   to   run   with   this   kernel

    二>  支持 NandFlash:
    修改:arch/arm/plat-s3c24xx/common-smdk.c 文件,在第 110 行:
    这里我们要使 nandflash 同时支持 64M,256M 或更高容量。
    static  struct  mtd_partition  smdk_default_nand_part[]  =  {
    #if  defined(CONFIG_64M_NAND)
    [0]  =  {
    .name    =  "boot",
    .offset      =  0,
    .size    =  SZ_1M,
    },
    [1]  =  {
    .name    =  "kernel",
    .offset  =  SZ_1M  +  SZ_128K,
    .size    =  SZ_4M,
    },
    [2]  =  {
    .name    =  "yaffs2",
    .offset  =  SZ_1M  +  SZ_128K  +  SZ_4M,
    .size    =  SZ_64M  -  SZ_4M  -  SZ_1M  -  SZ_128K,
    }
    #elif  defined(CONFIG_256M_NAND)
    [0]  =  {
    .name    =  "boot",
    .offset      =  0,
    .size    =  SZ_1M,
    },
    [1]  =  {
    .name    =  "kernel",
    .offset  =  SZ_1M  +  SZ_128K,
    .size    =  SZ_4M,
    },
    [2]  =  {
    .name    =  "yaffs2",
    .offset  =  SZ_1M  +  SZ_128K  +  SZ_4M,
    .size    =  SZ_256M  -  SZ_4M  -  SZ_1M  -  SZ_128K,
    }
    #endif
    };
    这个分区名字可以随便起。
    接下来修改  Nand  读写匹配时间,这个改不改应该问题都不大,我认为是根据  Nand
    的读写特性相关的,也就是查芯片资料得到的值,每种 Nand 的值都不一样,还是在
    这个文件中第 140 行:
    static  struct  s3c2410_platform_nand  smdk_nand_info  =  {
    .tacls
    .twrph0
    .twrph1
    =  10,
    =  25,
    =  10,
    .nr_sets    =  ARRAY_SIZE(smdk_nand_sets),
    .sets          =  smdk_nand_sets,
    };
    修改 Kconfig 文件,在配置时选择 NAND 类型,修改 driver/mtd/nand/Kconfig,在
    172 行,添加:
    choice
    prompt  "Nand  Flash  Capacity  Select"
    depends  on  MTD
    config  64M_NAND
    boolean  "64M  NAND  For  TX-2440A"
    depends  on  MTD
    config  256M_NAND
    boolean  "256M  NAND  For  TX-2440A"
    depends  on  MTD
    endchoice
    配置内核,支持 NandFlash
    Device  Drivers  --->
    <*>  Memory  Technology  Device  (MTD)  support  --->
  •      MTD  partitioning  support
    <*>  NAND  Device  Support  --->
    <*>     NAND  Flash  support  for  S3C2410/S3C2440  SoC
  •        S3C2410  NAND  Hardware  ECC         //这个一定要选上
    Nand  Flash  Capacity  Select(256M  Nand  For  TX-2440A)--->
    启动时输出:
    S3C24XX  NAND  Driver,  (c)  2004  Simtec  Electronics
    s3c24xx-nand  s3c2440-nand:  Tacls=1,  10ns  Twrph0=3  30ns,  Twrph1=1  10ns
    s3c24xx-nand  s3c2440-nand:  NAND  hardware  ECC
    NAND device: Manufacturer ID: 0xec, Chip ID: 0xda (Samsung NAND 256MiB 3,3V
    8-bit)
    Scanning  device  for  bad  blocks
    Creating  3  MTD  partitions  on  "NAND  256MiB  3,3V  8-bit":
    0x000000000000-0x000000100000  :  "boot"
    0x000000120000-0x000000520000  :  "kernel"
    0x000000520000-0x000010000000  :  "yaffs2"
  •  楼主| 6019赵文 发表于 2011-6-3 12:51 | 显示全部楼层
    三>  支持 yaffs2 文件系统

    下载 yaffs2 源码(在光盘资料/源码包/其他软件源码/目录下)
    解压,进入 yaffs2 目录:
    #tar  xzvf  yaffs2.tar.gz
    #cd  cvs/yaffs2/
    给内核打上 yaffs2 文件系统的补丁,执行:
    #./patch-ker.sh  c  /技/linux-2.6.31/     ?这个是你的内核源码的目录

    这时内核源码 fs 目录下多了一个 yaffs2 目录,同时 Makefile 文件和 Kconfig
    文件也增加了 yaffs2 的配置和编译条件。

    配置对 yaffs2 支持:
    这部分配置的比较多,可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配置,把不用的文件系统都去掉,
    下面是几个主要的配置:
    File  systems  --->
    DOS/FAT/NT  Filesystems  --->
    <*>  MSDOS  fs  support

    <*>  VFAT  (Windows95)  fs  support
    Miscellaneous  filesystems  --->
    <*>  YAFFS2  file  system  support
    [*]  Autoselect  yaffs2  format
    配置语言选项:
    Native  Language  support  --->
    (iso8859-1)  Default  NLS  Option
    <*>  Codepage  437(United  States,  Canada)
    <*>  Simplified  Chinese  charset(CP936,  GB2312)
    <*>  NLS  ISO8859-1  (Latin  1;  Western  European  Language)
    <*>  NLS  UTF-8
    说明:现在内核已经支持 NandFlash 和 yaffs2 文件系统,将内核烧入 NandFlash
    后,再烧入 yaffs2 文件系统,可以使用制作好的文件系统,也可以自己制作,详细
    的制作文件系统方法,请查看《文件系统制作手册》
    启动时(成功挂载文件系统)输出:
    yaffs:  dev  is  32505858  name  is  "mtdblock2"
    yaffs:  passed  flags  ""
    yaffs:  Attempting  MTD  mount  on  31.2,  "mtdblock2"
    yaffs:  auto  selecting  yaffs2
    yaffs_read_super:  isCheckpointed  0
    VFS:  Mounted  root  (yaffs  filesystem)  on  device  31:2.
    Freeing  init  memory:  196K
    四>  LCD 驱动的移植

    内核里已经有很完善的 LCD 驱动了,只要根据所用的 LCD 进行简单的修改,在
    内核源码 drivers/video/s3c2410fb.c 是 LCD 驱动的源码,首先要设置 LCD 的时钟
    频率,有一个计算公式,很复杂,不用管它,直接修改程序实现。

    在第 365 行开始的函数:
    static  void  s3c2410fb_activate_var(struct  fb_info  *info)
    {

    struct  s3c2410fb_info  *fbi  =  info->par;
    void  __iomem  *regs  =  fbi->io;
    int  type  =  fbi->regs.lcdcon1  &  S3C2410_LCDCON1_TFT;
    struct  fb_var_screeninfo  *var  =  &info->var;
    struct  s3c2410fb_mach_info  *mach_info  =  fbi->dev->platform_data;
    struct   s3c2410fb_display   *default_display   =   mach_info->displays   +
    mach_info->default_display;
    int  clkdiv  =  s3c2410fb_calc_pixclk(fbi,  var->pixclock)  /  2;
    dprintk("%s:  var->xres    =  %d\n",  __func__,  var->xres);
    dprintk("%s:  var->yres    =  %d\n",  __func__,  var->yres);
    dprintk("%s:  var->bpp     =  %d\n",  __func__,  var->bits_per_pixel);
    if  (type  ==  S3C2410_LCDCON1_TFT)  {
    s3c2410fb_calculate_tft_lcd_regs(info,  &fbi->regs);
    --clkdiv;
    if  (clkdiv  <  0)
    clkdiv  =  0;
    }  else  {
    s3c2410fb_calculate_stn_lcd_regs(info,  &fbi->regs);
    if  (clkdiv  <  2)
    clkdiv  =  2;
    }
    //   fbi->regs.lcdcon1  |=    S3C2410_LCDCON1_CLKVAL(clkdiv);
    fbi->regs.lcdcon1  |=
    S3C2410_LCDCON1_CLKVAL(default_display->setclkval);
    这几句是在 s3c2410fb_display 结构体中加入了 setclkval 变量,我们需要在结构
    体原型中加入这个变量,在 arch/arm/mach-s3c2410/include/mach/fb.h 中第 40 行
    加入:unsigned  setclkval;    /*clkval*/
    说明:在视频教程中修改 s3c2410fb.c 文件时,和手册上有一点误差,手册上写的
    是正确的,请按照手册上操作
    修改 LCD 参数配置:(这个要查看所用 LCD 的手册来确定参数)
    修改 arch/arm/mach-s3c2440/mach-smdk2440.c 中第 107 行的结构体,我修改的参

    数如下:
    static  struct  s3c2410fb_display  smdk2440_lcd_cfg  __initdata  =  {
    .lcdcon5    =  S3C2410_LCDCON5_FRM565  |
    S3C2410_LCDCON5_INVVLINE  |
    S3C2410_LCDCON5_INVVFRAME  |
    S3C2410_LCDCON5_PWREN  |
    S3C2410_LCDCON5_HWSWP,
    .type
    =  S3C2410_LCDCON1_TFT,
    .width
    .height
    =  320,
    =  240,
    .pixclock   =  100000,  /*  HCLK  60  MHz,  divisor  10  */
    .setclkval    =  0x3,    /*add  by  xgc*/
    .xres
    .yres
    .bpp
    =  320,
    =  240,
    =  16,
    .left_margin    =  19,
    .right_margin  =  24,
    .hsync_len =  44,
    .upper_margin  =  7,
    .lower_margin  =  5,
    .vsync_len =  15,
    };
    屏蔽掉第 150 行的语句:
    //   .lpcsel            =  ((0xCE6)  &  ~7)  |  1<<4,
    配置内核,支持 LCD:
    Device  Drivers:
    Graphics  Support    --->
    <*>support  for  frame  buffer  devices  --->
    [*]  Enable  frameware  EDID
    [*]  Enable  Vidoe  Mode  Handling  Helpers

    <*>  S3C24X0  LCD  framebuffer  support
    Console  display  driver  support  --->
    <*>  Framebuffer  Console  Support
    [*]  Bootup  **  --->
    <*>  Standard  224-color  Linux  **
    启动时输出:
    Console:  switching  to  colour  frame  buffer  device  40x30
    fb0:  s3c2410fb  frame  buffer  device
    添加对 7 寸 LCD 的支持:
    我们使用的 7 寸屏是群创的 AT070TN83  V.1(带触摸屏),分辨率是 800X480。
    同样修改 arch/arm/mach-s3c2440/mach-smdk2440.c 中第 107 行的结构体,加入 7
    寸屏的配置参数:
    static  struct  s3c2410fb_display  smdk2440_lcd_cfg  __initdata  =  {
    .lcdcon5    =  S3C2410_LCDCON5_FRM565  |
    S3C2410_LCDCON5_INVVLINE  |
    S3C2410_LCDCON5_INVVFRAME  |
    S3C2410_LCDCON5_PWREN  |
    S3C2410_LCDCON5_HWSWP,
    .type
    =  S3C2410_LCDCON1_TFT,
    #if  defined(CONFIG_FB_S3C2410_W35)
    .width
    .height
    =  320,
    =  240,
    .pixclock   =  100000,  /*  HCLK  60  MHz,  divisor  10  */
    .setclkval    =  0x3,    /*add  by  xgc*/
    .xres
    .yres
    .bpp
    =  320,
    =  240,
    =  16,
    .left_margin    =  19,
    .right_margin  =  24,

    .hsync_len =  44,
    .upper_margin  =  7,
    .lower_margin  =  5,
    .vsync_len =  15,
    #elif  defined(CONFIG_FB_S3C2410_Q70)
    .width
    .height
    =  800,
    =  480,
    .pixclock   =  40000,  /*  HCLK  40  MHz*/
    .setclkval    =  0x1,    /*add  by  xgc*/
    .xres
    .yres
    .bpp
    =  800,
    =  480,
    =  16,
    .left_margin    =  40,  /*HFPD*/
    .right_margin  =  40,  /*HBPD*/
    .hsync_len =  48,  /*HSPW*/
    .upper_margin  =  13,  /*VFPD*/
    .lower_margin  =  29,  /*VBPD*/
    .vsync_len =  3,  /*VSPW*/
    #endif
    };
    修改 drivers/video/Kconfig 文件,在 1942 行加入:
    choice
    prompt  "LCD  size  select"
    depends  on  FB_S3C2410
    help
    s3c2410  lcd  size  select
    config  FB_S3C2410_W35
    boolean"The  3.5  inch  LCD  with  resolution  320X240"
    depends  on  FB_S3C2410
    help
    3.5  inch  LCD  320X240

    config  FB_S3C2410_Q70
    boolean"The  7  inch  LCD  with  resolution  800X480"
    depends  on  FB_S3C2410
    help
    7  inch  LCD  800X480
    endchoice
    config  FB_S3C2410_DEBUG
    bool  "S3C2410  lcd  debug  messages"
    depends  on  FB_S3C2410
    help
    Turn  on  debugging  messages.  Note  that  you  can  set/unset  at  run  time
    through  sysfs
    配置内核,支持 7 寸 LCD:
    Device  Drivers:
    Graphics  Support    --->
    <*>support  for  frame  buffer  devices  --->
    <*>  S3C24X0  LCD  framebuffer  support
    LCD  size  select(The  3.5  inch  LCD  with  resolution  320X240)  --->
    进入"LCD size select(The 3.5 inch LCD with resolution 320X240)--->"选项,
    在这里选择不同的 LCD 类型(默认的是 3.5 寸屏),按空格键即可选中,前面有"X"
    的表示选中的,如果我们要选择  7  寸屏,将光标移至第二行,按空格键,就选中了
    对 7 寸屏的支持
    (  )The  3.5  inch  LCD  with  resolution  320X240
    (X)The  7  inch  LCD  with  resolution  800X480
    五>  DM9000 驱动的移植

    修改 arch/arm/mach-s3c2440/mach-smdk2440.c    158行
    Platform_device 结构体中,加入:
    &s3c_device_dm9000,

    修改 arch/arm/plat-s3c24xx/devs.c  在最前面 38 行加入:

    #include  <linux/dm9000.h>    //别忘加这个头文件
    /*DM9000*/
    static  struct  resource  s3c_dm9000_resource[]  =  {
    [0]  =  {
    .start  =  S3C2410_CS4,
    .end     =  S3C2410_CS4  +  3,
    .flags  =  IORESOURCE_MEM,
    },
    [1]  =  {
    .start  =  S3C2410_CS4  +  4,
    .end     =  S3C2410_CS4  +  4  +  3,
    .flags  =  IORESOURCE_MEM,
    },
    [2]  =  {
    .start  =  IRQ_EINT18,    /*use  eint18  GPG10*/
    .end     =  IRQ_EINT18,
    .flags  =  IORESOURCE_IRQ,
    }
    };
    static  struct  dm9000_plat_data  s3c_dm9000_platdata  =  {
    .flags     =  DM9000_PLATF_16BITONLY,
    };
    static  struct  platform_device  s3c_device_dm9000  =  {
    .name  =  "dm9000",
    .id  =  0,
    .num_resources  =  ARRAY_SIZE(s3c_dm9000_resource),
    .resource  =  s3c_dm9000_resource,
    .dev         =  {
    .platform_data  =  &s3c_dm9000_platdata,
    }
    };
    EXPORT_SYMBOL(s3c_device_dm9000);
    在 arch/arm/plat-s3c/include/plat/devs.h 中加入一行:
    extern  struct  platform_device  s3c_device_dm9000;
    编译时出现一个奇怪的错误:
    arch/arm/plat-s3c24xx/devs.c:63:
    error:
    static
    declaration
    of
    's3c_device_dm9000'  follows  non-static  declaration
    arch/arm/plat-s3c/include/plat/devs.h:27:  error:  previous  declaration  of
    's3c_device_dm9000'  was  here
    s3c_device_dm9000 首先在 devs.c 中定义,在 devs.h 中声明,在 mach-s3c2440.c
    中使用,看了好几遍代码,应该没什么问题。查不到什么原因,我觉得是跟编译器
    有关,在 devs.c 中做了一下修改,问题解决,编译时只出现一个 warning
    把 devs.c 中的这句:
    static  struct  platform_device  s3c_device_dm9000  =  {
    的 static 改成 extern,就可以了

楼主:
    ************************************************************************************************************************************************************************************
    下面修改 dm9000.c 源码,在 drivers/net/dm9000.c 中
    1.  添加头文件,在第 43 行加入:
    #if  defined(CONFIG_ARCH_S3C2410)
    #include  <mach/regs-mem.h>
    #endif
    2.  指定注册时的中断触发方式,在第 1019 行加入:
    static  int  dm9000_open(struct  net_device  *dev)
    {
    ????
    irqflags  |=  IRQF_SHARED;
    #if  defined  (CONFIG_ARCH_S3C2410)
    if(request_irq(dev->irq,&dm9000_interrupt,IRQF_SHARED|IRQF_TRIGGER_RISING,dev->name,dev))
    #else
    if(request_irq(dev->irq,&dm9000_interrupt,IRQF_SHARED,dev->name,dev))
    #endif
    //if   (request_irq(dev->irq,   &dm9000_interrupt,   irqflags,   dev->name, dev))
    return  -EAGAIN;
    ????
    }
    3.  设置 BANK4,  设置 MAC 地址,在 1215 行,dm9000_probe 函数中加入:
    int  ret  =  0;
    int  iosize;
    int  i;
    u32  id_val;
    #if  defined(CONFIG_ARCH_S3C2410)
    unsigned  int  oldval_bwscon  =  *(volatile  unsigned  int  *)S3C2410_BWSCON;
    unsigned      int      oldval_bankcon4      =      *(volatile      unsigned      int *)S3C2410_BANKCON4;
    #endif
    /*  Init  network  device  */
    ndev  =  alloc_etherdev(sizeof(struct  board_info));
    if  (!ndev)  {
    dev_err(&pdev->dev,  "could  not  allocate  device.\n");
    return  -ENOMEM;
    }
    在 1231 行加入:
    SET_NETDEV_DEV(ndev,  &pdev->dev);
    dev_dbg(&pdev->dev,  "dm9000_probe()\n");
    #if  defined(CONFIG_ARCH_S3C2410)
    *((volatile unsigned int *)S3C2410_BWSCON) = (oldval_bwscon & ~(3<<16)) |  S3C2410_BWSCON_DW4_16  |  S3C2410_BWSCON_WS4  |  S3C2410_BWSCON_ST4;
    *((volatile  unsigned  int  *)S3C2410_BANKCON4)  =  0x1f7c;
    #endif

    在 1390 行加入:
    db->mii.mdio_read
    =  dm9000_phy_read;
    db->mii.mdio_write     =  dm9000_phy_write;
    #if  defined(CONFIG_ARCH_S3C2410)
    printk("Now  use  the  default  MAC  address:  08:90:90:90:90:90  ");
    mac_src  =  "www.txmcu.com";
    ndev->dev_addr[0]  =  0x08;
    ndev->dev_addr[1]  =  0x90;
    ndev->dev_addr[2]  =  0x90;
    ndev->dev_addr[3]  =  0x90;
    ndev->dev_addr[4]  =  0x90;
    ndev->dev_addr[5]  =  0x90;
    #else
    mac_src  =  "eeprom";
    /*  try  reading  the  node  address  from  the  attached  EEPROM  */
    for  (i  =  0;  i  <  6;  i  +=  2)
    dm9000_read_eeprom(db,  i  /  2,  ndev->dev_addr+i);
    if  (!is_valid_ether_addr(ndev->dev_addr)  &&  pdata  !=  NULL)  {
    mac_src  =  "platform  data";
    memcpy(ndev->dev_addr,  pdata->dev_addr,  6);
    }
    if  (!is_valid_ether_addr(ndev->dev_addr))  {
    /*  try  reading  from  mac  */
    mac_src  =  "chip";
    for  (i  =  0;  i  <  6;  i++)
    ndev->dev_addr[i]  =  ior(db,  i+DM9000_PAR);
    }
    if  (!is_valid_ether_addr(ndev->dev_addr))
    dev_warn(db->dev,  "%s:  Invalid  ethernet  MAC  address.  Please  "

    "set  using  ifconfig\n",  ndev->name);
    #endif
    platform_set_drvdata(pdev,  ndev);
    ret  =  register_netdev(ndev);
    if  (ret  ==  0)
    printk(KERN_INFO  "%s:  dm9000%c  at  %p,%p  IRQ  %d  MAC:  %pM  (%s)\n",
    ndev->name,  dm9000_type_to_char(db->type),
    db->io_addr,  db->io_data,  ndev->irq,
    ndev->dev_addr,  mac_src);
    return  0;
    out:
    #if  defined(CONFIG_ARCH_S3C2410)
    *(volatile  unsigned  int  *)S3C2410_BWSCON  =  oldval_bwscon;
    *(volatile  unsigned  int  *)S3C2410_BANKCON4  =  oldval_bankcon4;
    #endif
    配置内核,支持网卡:
    Device  Drivers  --->
    [*]  Network  device  support  --->
    [*]  Ethernet(10  or  100  Mbit)  --->
    <*>  DM9000  support
    (4)  DM9000  maximum  debug  level
    启动时输出:
    dm9000  Ethernet  Driver,  V1.31
    Now  use  the  default  MAC  address:  08:90:90:90:90:90
    eth0:  dm9000e  at  c881c000,c8820004  IRQ  62  MAC:  08:90:90:90:90:90
    系统启动后,可能会出现这个错误:
    ifconfig:  SIOCSIFFLAGS:  Cannot  assign  requested  address
    原因是 MAC 地址没有设置或没有设置对,在启动脚本(/etc/init.d/rcS)中加上:
    ifconfig  eth0  down
    ifconfig  eth0  hw  ether  XX:XX:XX:XX:XX:XX    ?MAC 地址,随便设

    ifconfig  eth0  up
    一般问题可以解决,如果还提示有错,再改一下 MAC 地址
    测试网卡的方法:连接好计算机和开发板之间的网线,如果网开发板网卡的灯亮起,
    说明已经连接到计算机;
    可以在计算机的命令行窗口下(开始->运行->cmd)使用 PING 命令测试网络:
    ping  192.168.1.10    ?开发板的 IP 地址
    也可以在开发板的串口终端下 PING 计算机的网卡
    六>  UDA1341 声卡驱动的移植:

    硬件接法:L3MODE  ->  GPB2     L3DATA->GPB3     L3CLOCK->GPB4

    内核自带的声卡驱动,可以正常编译,也会打印出正确的配置信息,但是播放
    时没有声音,也不能进行录音。要替换掉内核自带的驱动(注意先备份),用 2.6.29.4
    内核中的声卡驱动
    将    2.6.29.4    内  核  源  码  (  光  盘  资  料  ->  源  码  包  ->kernel    源  码
    ->linux-2.6.29.4.tar.bz2)目录下的:
    sound 文件夹,
    include/sound 文件夹,
    include/asm-arm/plat-s3c24xx 文件夹,
    arch/arm/mach-s3c2410/include/mach/audio.h 文件
    复制到 2.6.31 内核源码的相应目录下,

    声卡驱动的移植步骤和 DM9000 的移植大体相同

    修改 arch/arm/mach-s3c2440/mach-smdk2440.c    161 行
    Platform_device 结构体中,加入:
    &s3c24xx_uda134x,

    修改 arch/arm/plat-s3c24xx/devs.c,在 DM9000 那段代码下面加入:
    static  struct  s3c24xx_uda134x_platform_data  s3c24xx_uda134x_data  =  {
    .l3_clk  =  S3C2410_GPB(4),
    .l3_data  =  S3C2410_GPB(3),
    .l3_mode  =  S3C2410_GPB(2),

    .model  =  UDA134X_UDA1341,
    };
    extern  struct  platform_device  s3c24xx_uda134x  =  {
    .name =  "s3c24xx_uda134x",
    .dev  =  {
    .platform_data =  &s3c24xx_uda134x_data,
    }
    };
    EXPORT_SYMBOL(s3c24xx_uda134x);
    在 arch/arm/plat-s3c/include/plat/devs.h 中加入一行:
    extern  struct  platform_device  s3c24xx_uda134x;
    注意:编译时会出错,提示 S3C2410_GPBX,UDA134X_UDA1341,l3_mode 等没有定义,
    这里需要在 devs.c 中包含两个头文件
    #include  <mach/regs-gpio.h>     //这个是 S3C2410 的 GPIO 定义
    #include  <sound/s3c24xx_uda134x.h>
    配置内核,支持声卡:
    Device  Drivers:
    *  Sound  card  support  ?
    *  Advanced  Linux  Sound  Architecture?
    *  CCS  Mixer  API
    *  CSS  PCM(digital  audio)  API
    *  Verbose  procfs  contents
    *  ALSA  for  SoC  audio  support?
    *  SoC  audio  for  the  Samsung  S3C24XX  chips
    *  SoC  I2S  Audio  support  for  UDA134X  wired  to  a  S3C24XX
    编译内核,会报错:
    Sound/core/info.c:159:error:'struct  proc_dir_entry'has  no  member  named
    'owner'
    Sound/core/info.c:982:error:'struct  proc_dir_entry'has  no  member  named
    'owner'

    在 include/linux/proc_fs.h 文件中定义这个结构体成员,在第 70 行加入:
    struct  module  *owner;
    继续编译,又会出现一个错误:
    Sound/soc/s3c24xx/s3c24xx-i2s.c:407:error: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s3c2410_gpio_cfgpin'
    在 2.6.31 内核中,s3c2410_gpio_cfgpin 是在 include/linux/gpio.h 中定义的,要
    添加这个文件
    在 sound/soc/s3c24xx/s3c24xx-i2s.c 中,第 24 行添加:
    #include  <linux/gpio.h>
    继续编译,又会出现很多错误:
    sound/soc/s3c24xx/s3c24xx-pcm.c  中的  S3C2410_DISRCC_INC  等常量没有定义,
    s3c2410_dam_config 函数的参数个数不对
    原因是 2.6.31 内核中 dma 相关的文件改变了,以前的跟 dma 有关的代码就不能使用
    了,我们只需把原来代码中的  sound/soc/s3c24xx/s3c24xx-pcm.c  这个文件替换回
    来就可以了。
    编译时同样会出现和 DM9000 一样的错误,解决方法也是把
    static  struct  platform_device  s3c24xx_uda134x  =  {
    (static 改成 extern)
    如果没有问题了,启动时会打印出以下信息:
    Advanced  Linux  Sound  Architecture  Driver  Version  1.0.18a.
    No  device  for  DAI  UDA134X
    No  device  for  DAI  s3c24xx-i2s
    S3C24XX_UDA134X  SoC  Audio  driver
    UDA134X  SoC  Audio  Codec
    asoc:  UDA134X  <->  s3c24xx-i2s  mapping  ok
    ALSA  device  list:
    #0:  S3C24XX_UDA134X  (UDA134X)
    前面两句不用管,只要后面的信息都打出来就 OK 了,可以在源码下把这两条警告给
    屏蔽掉
    下面测试一下声卡,设备名称为:/dev/dsp

    用命令:  #cat  /dev/dsp  >  /tmp/1.wav  进行录音,录完后 Ctrl+C
    用命令:#cat  /tmp/1.wav  >  /dev/dsp  进行放音,如果听到刚才的录音,就说明声
    卡好使了,再用 madplay 测试一下音质,一般都没什么问题。

楼主:
    this  is  LED  Driver  for  TX2440  development  boards
    config  TX2440_BEEP
    tristate  "TX2440  BEEP  Driver"
    depends  on  ARCH_S3C2440
    help
    this  is  BEEP  Driver  for  TX2440  development  boards
    config  TX2440_ADC
    tristate  "TX2440  ADC  Driver"
    depends  on  ARCH_S3C2440
    help
    this  is  ADC  Driver  for  TX2440  development  boards
    config  TX2440_BUTTON
    tristate  "TX2440  BUTTON  Driver"
    depends  on  ARCH_S3C2440
    help
    this  is  BUTTON  Driver  for  TX2440  development  boards
    config  TX2440_DS18B20
    tristate  "TX2440  DS18B20  Driver"
    depends  on  ARCH_S3C2440
    help
    this  is  DS18B20  Driver  for  TX2440  development  boards
    修改同目录下 Makefile 文件,在 13 行加入:
    obj-$(CONFIG_TX2440_LED) +=  TX2440_led.o
    obj-$(CONFIG_TX2440_BEEP)     +=  TX2440_beep.o
    obj-$(CONFIG_TX2440_ADC) +=  TX2440_adc.o
    obj-$(CONFIG_TX2440_BUTTON)  +=  TX2440_button.o
    obj-$(CONFIG_TX2440_DS18B20)  +=  TX2440_ds18b20.o
    配置内核,支持驱动模块:
    Device  Drivers  --->
    Character  devices  --->
    [M]  TX2440  LED  Driver
    [M]  TX2440  BEEP  Driver
    [M]  TX2440  ADC  Driver
    [M]  TX2440  BUTTON  Driver
    [M]  TX2440  DS18B20  Driver
    'M'表示将驱动编译成模块

    执行:#make  M=drivers/char/  modules       (modules前面有个空格)
    注意:视频和原手册里写的是  #make SUBDIR=drivers/char/ modules,应改成上面
    这个命令
    编译完成后,会在  drivers/char/目录下生成  TX2440_xxx.ko  的文件,将这几
    个文件复制到根文件系统下  lib/modules/2.6.31/文件夹下。 (在串口终端上 ,在开发板的LINUX文件系统下, 先把文件下载进开发板的文件系统里,在把他们从开发板的根目录下复制到lib/modules/2.6.31)
    在光盘资料/源码包/驱动测试程序源码  目录下有这几个驱动的测试程序,在这
    几个目录中执行 make,编译出可执行程序,复制到文件系统的  usr/bin 目录下。
    烧入制作好的根文件系统,因为这里只是编译了驱动模块,内核并没有更新,
    所以不需要重新下载内核。
    如果要加载驱动,在开发板上执行:
    #insmod  lib/modules/2.6.31/TX2440_xxx.ko
    即可动态加载驱动,然后用测试程序,测试驱动的使用情况
    如果要卸载驱动,在开发板上执行:
    #rmmod  TX2440_xxx     即可动态卸载驱动
    如果要查看当前系统已加载的驱动,可执行:
    #lsmod       会列出加载的驱动列表
    注意:在 2.6.31 版本的内核中,驱动模块必须放在 lib/modules/2.6.31 目录
    下,执行 insmod 和 rmmod 时,系统会自动查找该目录下的驱动模块。
    十四>  LCD 背光驱动移植和开机 ** 的制作

    将背光驱动源码(在光盘目录/源码包/驱动源码)TX2440_backlight.c  放到
    drivers/video/目录下,修改同目录下 Kconfig 文件,在 1948 行加入:
    config  TX2440_BACKLIGHT
    tristate  "Backlight  support  for  TX2440A"
    depends  on  FB_S3C2410
    help
    LCD  backlight  driver  for  TX2440A

    修改同目录下 Makefile 文件,在最后面加入:
    obj-$(CONFIG_TX2440_BACKLIGHT)  +=  TX2440_backlight.o

    配置内核,支持 LCD 背光:
    Device  Drivers  --->
    Graphics  support  --->
    <*>  Support  for  frame  buffer  devices  --->
    <*>  Backlight  support  for  TX2440A
    系统启动时,自动加载背光驱动,设备名为:TX2440-backlight
    测试背光驱动:
    执行  #echo  0  >  /dev/TX2440-backlight     会使 LCD 背光熄灭
    执行  #echo  1  >  /dev/TX2440-backlight     会使 LCD 背光点亮
    制作开机 **:
    方法一:
    drivers/video/**/**_linux_clut224.ppm  是默认的启动 ** 图片,格式
    为 ppm,把自己的 ** 图片(png 格式)转换成 ppm 格式,替换这个文件,同时删
    除 **_linux_clut224.c  **_linux_clut224.o 文件,重新编译
    ppm 图片的生成:
    #  pngtopnm  **_linux_clut224.png  >  **_linux_clut224.pnm
    #  pnmquant  224  **_linux_clut224.pnm  >  **_linux_clut224.pnm
    #  pnmtoplainpnm  **_linux_clut224.pnm  >  **_linux_clut224.ppm
    然后重新编译内核,启动就可以了!
    我们使用的屏是 320X240 的,要找一个 320X240 大小的 png 格式图片!
    分析:先把 png 格式转换成 pnm 格式,但内核的 ** 最高只支持 224 色,所以
    要把颜色转换成 224 色(第二条命令),这时可能会出错:pnmcolormap ELF read error
    之类的,可能是转成 png 格式时不对,确保 png 的格式文件正常
    最后把 pnm 转成 ppm,文件名必须是这个 **_linux_clut224.ppm。
    方法二:
    用 RedHat9 自带的图片编辑工具 GIMP。
    找一个任意格式的图片(JPG,BMP 之类的),在图形界面中,右键单击这个图片,
    选"打开方式->The GIMP",第一次打开需要安装 GIMP 软件,安装完后自动运行 GIMP,
    这是一个很强大的图像处理工具,可称为 Linux 下的 photoshop。

    右键单击窗口中的图片选"图像->模式->索引",把颜色数改为:224(这步很
    重要)。其他的都默认,OK 后右键"文件->Save  As",保存为 ppm 格式的文件,确
    定后弹出一个对话框,选择 Ascii,OK 后,GIMP 会把图片转换成 ppm 格式,把这个
    文件复制到 ** 文件夹中就可以了
    制作不同分辨率的开机 **,以适应所使用的 LCD:
    我们要使开机 ** 自动适应于 3.5 寸和 7 寸 LCD,现在已经有了 320X240 的图
    片  ,  再  按  照  上  面  的  方  法  制  作  一  张   800X480   的  图  片  ,  取  名  为  :
    **_linux_clut224_q70.ppm
    修改 drivers/video/** 目录下的 Kconfig 文件,在第 26 行添加:
    config  **_LINUX_CLUT224
    bool  "Standard  224-color  Linux  **  W35"
    depends  on  **  &&  FB_S3C2410_W35
    default  y
    config  **_LINUX_Q70_CLUT224
    bool  "Standard  224-color  Linux  **  Q70"
    depends  on  **  &&  FB_S3C2410_Q70
    default  y
    修改同目录下的 Makefile 文件,在第 6 行添加:
    obj-$(CONFIG_**)
    +=  **.o
    obj-$(CONFIG_**_LINUX_MONO)
    obj-$(CONFIG_**_LINUX_VGA16)
    +=  **_linux_mono.o
    +=  **_linux_vga16.o
    obj-$(CONFIG_**_LINUX_CLUT224)     +=  **_linux_clut224.o
    obj-$(CONFIG_**_LINUX_Q70_CLUT224)    +=  **_linux_q70_clut224.o
    obj-$(CONFIG_**_BLACKFIN_CLUT224)      +=  **_blackfin_clut224.o
    obj-$(CONFIG_**_BLACKFIN_VGA16)    +=  **_blackfin_vga16.o
    修改内核源码目录下的 include/linux/linux_**.h 文件,在第 37 行添加:
    extern  const  struct  linux_**  **_linux_mono;
    extern  const  struct  linux_**  **_linux_vga16;
    extern  const  struct  linux_**  **_linux_clut224;
    extern  const  struct  linux_**  **_linux_q70_clut224;
    extern  const  struct  linux_**  **_blackfin_vga16;
    extern  const  struct  linux_**  **_blackfin_clut224;

    修改 drivers/video/**/**.c 文件,在第 64 行添加:
    if  (depth  >=  8)  {
    #ifdef  CONFIG_**_LINUX_CLUT224
    /*  Generic  Linux  **  */
    **  =  &**_linux_clut224;
    #endif
    #ifdef  CONFIG_**_LINUX_Q70_CLUT224
    /*  Generic  Linux  **  */
    **  =  &**_linux_q70_clut224;
    #endif
    #ifdef  CONFIG_**_BLACKFIN_CLUT224
    /*  Blackfin  Linux  **  */
    **  =  &**_blackfin_clut224;
    #endif
    配置内核:
    进入 LCD 配置选项(见第四部分),选择 LCD 类型,开机 ** 会自动适应你所选择
    的 LCD 尺寸。
    如果选择了 3.5 寸屏,在 Bootup ** 里的配置选项为"Standard 224-color Linux
    **  W35"。
    如果选择了 7 寸屏,在 Bootup ** 里的配置选项为"Standard 224-color Linux **
    Q70"。
    十五>  驱动程序在内核源码中的位置及设备名称:
    1.  LCD
    /dev/fb0
    Linux-2.6.31_TX2440A/drivers/video/s3c2410fb.c
    2.  DM9000            无设备名
    Linux-2.6.31_TX2440A/drivers/net/DM9000.c
    3.  UDA1341           /dev/dsp
    Linux-2.6.31_TX2440A/sound/soc/s3c24xx/
    4.  SD
    /dev/mmcblk0

    Linux-2.6.31_TX2440A/drivers/mmc/
    5.  RTC
    /dev/rtc0
    Linux-2.6.31_TX2440A/drivers/rtc/rtc-s3c.c
    6.  触摸屏            /dev/event0
    Linux-2.6.31_TX2440A/drivers/input/touchscreen/s3c2410_ts.c
    7.  USB 摄像头       /dev/video0
    Linux-2.6.31_TX2440A/drivers/media/video/gspca
    8.  CMOS 摄像头     /dev/camera
    Linux-2.6.31_TX2440A/drivers/media/video/s3c2440_camif.c
    9.  USB 鼠标    /dev/mouse0
    Linux-2.6.31_TX2440A/drivers/usb/musb
    10.  U 盘
    /dev/sda
    Linux-2.6.31_TX2440A/drivers/usb/storage/
    11.  NandFlash         /dev/mtdblock2
    Linux-2.6.31_TX2440A/drivers/mtd/nand/
    12.  yaffs2 文件系统
    Linux-2.6.31_TX2440A/fs/yaffs2
    13.  LCD 背光           /dev/TX2440-backlight
    Linux-2.6.31_TX2440A/drivers/video/TX2440_backlight.c
    14.  串口
    /dev/s3c2410_serial0
    Linux-2.6.31_TX2440A/drivers/serial/s3c2440.c
    15.  其他字符设备    /dev/TX2440-XXX
    Linux-2.6.31_TX2440A/drivers/char/TX2440_xxx.c
    十六>  内核更新(2010-6-17)

    1.  解决系统下 camera 模块在 LCD 上显示图像颠倒的问题

    方法:修改 camera 驱动,在 drivers/media/video/s3c2440_ov9650.c 文件中
    修改第 25 行,把{0x1e,  0x0c}改成{0x1e,  0x1c}

    2.  去除 LCD 左上角的闪烁光标

    系统启动后在 LCD 的左上角会有光标闪烁,如果觉得光标碍事,可以把它去掉。
    方法:修改  drivers/video/console/fbcon.c  文件
    将  367 行
    static  void  fb_flashcursor(void  *private)static

    1263 行     void  fbcon_cursor(struct  vc_data  *vc,  int  mode)
    这两个函数中的内容注释掉(保留函数名,清空函数内容)

    3.  修改 LCD 背光控制,使 LCD 常亮

    系统启动后会开启一个定时器,当到达定时时间后就会关闭 LCD 显示,也就相当
    于进入了待机模式,它可以由一些事件来唤醒。
    默认的待机时间是  10  分钟,你可以自己设置这个时间,也可以关闭待机功能,
    使 LCD 背光常亮。
    方法:修改 drivers/char/vt.c 文件
    第 176 行    static  int  blankinterval  =  10*60;  ?10 分钟
    改成:       static  int  blankinterval  =  0;         ?改为 0,或自定义时间

    4.  加入串口 2  驱动
    linux 下的通用串口驱动默认只支持 UART0 和 UART1,UART2 被配置成了红外驱动,
    由于我们要使用 UART2 接 GPS、蓝牙等模块,我们就需要将 UART2 配置成通用串口驱

    修改 arch/arm/mach-s3c2440/mach-smdk2440.c,修改第 100 行
    [2]  =  {
    .hwport
    .flags
    .ucon
    .ulcon
    .ufcon
    =  2,
    =  0,
    =  0x3c5,
    =  0x03,
    =  0x51,
    <---0x43 改为 0x03
    }

    修改 drivers/serial/samsung.c,加入头文件:
    #include  <mach/regs-gpio.h>
    #include  <linux/gpio.h>

    修改 s3c24xx_serial_startup 函数,在第 404 行加入:

    static  int  s3c24xx_serial_startup(struct  uart_port  *port)
    {
    struct  s3c24xx_uart_port  *ourport  =  to_ourport(port);
    int  ret;

    dbg("s3c24xx_serial_startup:  port=%p  (%08lx,%p)\n",
    port->mapbase,  port->membase);

    if  (port->line  ==  2)

    {
    s3c2410_gpio_cfgpin(S3C2410_GPH(6),  S3C2410_GPH6_TXD2);
    s3c2410_gpio_cfgpin(S3C2410_GPH(7),  S3C2410_GPH7_RXD2);
    s3c2410_gpio_pullup(S3C2410_GPH(6),  1);
    s3c2410_gpio_pullup(S3C2410_GPH(7),  1);
    }

    rx_enabled(port)  =  1;
    ?????????
    }

    重新编译内核即可使 UART2 驱动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