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采集精度受到了采集速率的影响,如何理解?

楼主(2011-06-03):
我自己做了一个数控稳压源,用安捷伦的表测得稳定性可以稳到0.01mv级别。
现在我用自己做的电压采集板来采集我的数控电源的电压,不同采集速率采到得结果有很大差别,具体表现就是采集速率越大,采集精度越差,而且出现了在最小最大值之间规律震荡。
同时我用我的采集板采集安捷伦的源,采集结果受采集速率影响很小。
现在我的电压源与采集板是共电源的。
以上现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楼主:
木有人回答?

网友A:
如果只看直流的,采样后要滤波处理,安捷伦的万用表进行了滤波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用我的采集板子采集安捷伦的源,采集的结果基本上不受设置的采集频率的影响!

网友B:
个人认为:DI Y的东西阻抗不理想,采集板相对电源是负载,自制电源输出阻抗不是无限大,采集板输入阻抗这不是很小,但安捷伦的产品就不一样了!

网友C:
我也很想知道啊。希望高手能解答,我一直关注的。

网友D:
猜测是你的电源纹波较大,安捷伦电源纹波较小。

网友E:
有几种可能:
1、电压采集板的ADC前必须加缓冲,已减小对被采集信号的影响,因为很多ADC采样时不同阶段(采样、保持、比较等阶段)对外阻抗是不同的,如果被测信号源内阻高或动态响应不好,很容易受这个影响。而如果被测信号源动态交流阻抗低,这个影响当然也就小了;

2、你说你的电压源与采集板是共电源的,有可能受共地时地电平的影响。如果你的ADC基准没有二次稳压或者稳压不良,还有可能受电源传导的影响。(如果ADC基准都不准那还谈何采集准确呢?)

网友E:
3、再看ADC采样的机制和速率,如果ADC采样速度很快,有没有合理滤波,还可能存在这种情况:每次高速采样抽取道德采样点位于周期波形上的不同时间点上,所以每次采样的值都不同。
也就是8楼的猜测:

猜测是你的电源纹波较大,安捷伦电源纹波较小。
引用 网友D:

网友F:
这个太正常了,万用表要追求读数的稳定,都是显示几百mS级时间内的平均值,
你的采集卡采集的或许是mS的瞬时值,读数当然不稳,你把这些值做简单的平均值滤波就稳定了。
都是合理的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可能是一个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之前也有这个考虑,现在经过简单的lc滤波,电源纹波大小在10mv左右了,但是测试结果没有改善。
有个问题就是测到的纹波是调幅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ADC的前级有一级射随电路,还有一级消振电路,第一种情况可以排除,基准已经测过了,很稳。现在主要的问题应该是地电平的影响,我再测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F:
恩,在硬件电路得到保障的同时,也要做相应的软件滤波处理。

楼主:
纹波是条幅波,可能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如何解决?

楼主:
结贴给分了,独立供电,地分开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