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精度收到了采集速率的影响,如何理解?

楼主(2011-06-03):
我自己做了一个数控稳压源,用安捷伦的表测得稳定性可以稳到0.01mv级别。
现在我用自己做的电压采集板来采集我的数控电源的电压,不同采集速率采到得结果有很大差别,具体表现就是采集速率越大,采集精度越差,而且出现了在最小最大值之间规律震荡。
同时我用我的采集板采集安捷伦的源,采集结果受采集速率影响很小。
现在我的电压源与采集板是共电源的。
以上现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安捷伦是积分型采样,采集速率为10ms量级,而你的采集速率为us级,会把干扰、纺波采进去。所以你要作数据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否谈谈如何做具体的处理?

网友A:
采1024次,进行滤波

网友B:
采集二个电源,结果不一样,说明你的电源的纹波比较大。
稳定达到0.01V,并不表明所有指标都好了。

网友C:
你的采集板模拟前端电路是怎么设计的? 把待采信号特性和采样率都考虑进去了吗? ADC是什么类型? 软件中做没做有针对性的数据处理?

网友D:
一个交流信号,用万用表看可能无波动,用示波器看有波动,是示波器有问题吗?楼主能确定是采集电路带来了影响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能确定!现在的问题就是两个电路合成一个系统后出现了问题,我需要找到矛盾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经过简单滤波之后,纹波小于20mv,但是结果依然是没有得到改善。
具体是如果我的采样速率用10sps或者更小时,采集结果保持稳定,波动在100uV以内,但是如果的采样速率选择20sps或者更大时,采集的结果就是值一大一小振荡分布,大小之间大概差几个mV。
应该不是纹波引起的了,待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C:
采集模块是外包的,具体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就是这个采集部分采集安捷伦的源时,不存在速率大就出现一大一小振荡的结果。软件部分目前没有对数据做任何处理。
所以现在确定是我的源存在问题,但具体什么问题又不清楚。
待正解~~

网友A:
认真看一下《匠人手记》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过,单谈不上认真看,你是说考虑匠人提到的滤波方法吗?

网友A:
对于这种图,采集卡(us级)和电压表测出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网友E:
这里的sps概念,不是指多少时间采样一次,而且采样N多次平均。和平均次数越多越精确。此乃过采样原理。过采样可以把ADC的精确度提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区别在于是否惊醒了数据处理?也就是软件滤波?

网友A:
安捷伦是积分型采样,采集速率为10ms量级,而你的采集速率为us级,会把干扰、纺波采进去。所以你要作数据处理。
也就是说安捷伦在硬件上与你不一样,而你又不能改变硬件,只能作软件处理。

楼主:
硬件做了调整,解决了一部分问题,分开供电即可。
谢谢楼上的解答,虽然没有解决问题,但是还是普及了只是,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