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分了,求解!LH12864

楼主(2011-06-03):
为什么我的LH12864背光点不亮呢,测了下背光引脚电压是好的LED+:5V  LED_:4V,怎么回事?在线等,。求高手指教,另外已确定其他引脚接线是正确的!另屏驱动电压V0=4.5,VEE=7.6,这个电压有问题吗?背光不亮和这里的电压应该没关系吧?求解!

网友A:
无图无真相,上图来分析把

网友B:
测了下背光引脚电压是好的LED+:5V  LED_:4V,
*********************
那肯定不亮啦

楼主:
3 楼的,请问下,为什么呢?

网友A:
压降1V,哪种背光灯是这么低的压降,一般背光灯都是几个串联的,所以肯定不亮,上图吧,无所谓保密,大不了问题解决了再删除。

楼主:
5楼的,请问下,你有TH12864与51单片机得接线图吗?或者它的PDF资料,找不到啊!可能我这里接的不轨吧

楼主:
这个资料我可以找到的,不过还是谢谢!另外问下,TH12864的PSB接口如果采用并行通信应该怎么接,可以直接连接单片机得P1口吗?

网友A:
H: Parallel Mode
L: Serial Mode
接P1口可以啊,上拉个电阻,后续可以软件控制采用并口或者串口,
如果只要并口,就上拉个10K 。不用接P1口

楼主:
额,你的意思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接P1口可以啊,上拉个电阻,后续可以软件控制采用并口或者串口-----这里是指P1口加上拉电阻接PSB,再用软件进行高低电平控制(这里51单片机P1要接上拉电阻?另如果接上拉电阻的话,这里不是就是高电平了,还需要软件进行控制吗?)
如果只要并口,就上拉个10K 。不用接P1口----就是PSB借口接一10K上拉电阻接5V电源-----并行串口?(这里不能直接接5V电源吗?为什么要加一10K上拉电阻?)
请指教,新手啊,困难不易解决!!!有时问题是有点弱!请不吝赐教!

网友A:
如果你想改为串口控制,那你P1软件置0 ,不用改硬件的
至于上拉,一般手册中写的H,你都不能直接接VCC,否则容易损坏,他只要的是电平高低信号,又不需要多大电流。况且,万一更改电平,可以直接接地,不会短路,毕竟中间串联了10K电阻

楼主:
1.今天下午我看了一些乱踢八糟的资料,然后将PSB引脚滞空,屏亮了!(所以怀疑屏原始为并口通信,接上P1后使PSB低电平了,所以不亮),但是我再将PSB重新按原来的接在P1上屏还是亮的,只是此时51单片机的VCC电压到6V多了,都不知道怎么造成的!郁闷ING!!!
2.我将PSB滞空时,用万用表测量此引脚电压时,一接地,屏就不亮了,什么原因呢?无从下手了!!!

网友A:
PSB脚模块内部估计有上拉了,你测下电压多少呢?
怎么会6V?贴图看看?难道你的万用表快没电了,

楼主:
呀,你猜的正准,是万用表之前快没电了,可能是这原因吧,我下次换电池(但是为什么呢)
2.我将PSB滞空时,用万用表测量此引脚电压时,一接地,屏就不亮了,什么原因呢?无从下手了!!!
另你说贴图,没图啊,屏是在电子市场朋友买的,什么也没问!
另外可以Q谈嘛?求详解!我的是85361780,请指教!

网友A:
用万用表测量此引脚电压时,一接地? 这个什么意思?
万用表一搭上就不亮?你换个万用表或者用示波器看呢

楼主:
就是说我现在把PSB滞空,然后想看下此引脚是多大电压,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楼主:
来人给答案么!!!

网友A:
你还没搞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