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_se_6.5 + XILINX ISE13.1 仿真 TEMAC 问题

楼主(2011-06-03):
软件: MODELSIM_SE_6.5   XILINX ISE 13.1

使用CORE GENERATOR 生成一个Virtex-5 Embedded Tri-Mode Ethernet MAC Wrapper ,

然后在MODELSIM6.5上建立一个工程,对其进行功能仿真:
do I:/FPGA_test_program/V5_TEMAC/v5_emac_v1_8/simulation/functional/simulate_mti.do

XILINX的仿真库已经编译,加入到MODELSIM中,每次都是执行到configuration_tb.vhd中的
      -- wait for EMAC Host I/F to initialise
      while (host_miim_rdy /= '1') loop
        wait until hostclk'event and hostclk = '0';
      end loop;
代码时,无法继续执行下去,说明host_miim_rdy信号一直为0,而host_miim_rdy信号是IP核v5_emac_v1_8.vhd给出的信号,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上面的所有.VHD文件和TESTBENCH文件都是CORE GENERATOR自动生成的

楼主:
原来使用MODELSIM6.5+ISE10.1好像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A:
ISE13.1需配合Modelsim6.6d使用~

网友B:
ISE 10.1 和13.1 的构架差异较大..楼主,是否在仿真前.用13.1编译过仿真库,如果没有可以试验一下.就是跑的时间比较长....

楼主:
回复 网友B:
13.1的仿真库已经编译 估计是6楼的网友提出的问题 在相应的.PDF文件中看到如下:

楼主:
今天安装了MODELSIM_6.6D 本来以为安装MODELSIM6.6D以后仿真很容易 结果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

请大侠赐教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什么下载不到???
XILINX_ISE_13.1可以在XILINX官方网站下载
MODELSIM_6.6D用GOOGLE搜索,应该有很多的

网友D:
建议ISE13.1需配合Modelsim10.0a  使用

网友E:
支持,搭配不好的话可能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F:
确实如楼上所言

楼主:
回复 网友D:

modelsim10.0a有点不太好找

网友A:
回复 楼主:
给你提供支持,也不给加个分~~哼哼~~下次没有动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多谢 以后还有问题请教 分已经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是安富利的 我跟安富利的打过交道 不错 服务比艾睿(ALTERA代理)好多了 不知大侠是哪个城市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还可以,我就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