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eil 怎么得知一个程序堆栈的大小?

楼主(2011-06-03):
我程序软件仿真,sp值为0x3d ,下面有个sp_max:0x3d,我想知道堆栈有多大,怎么看

网友A:
debug  调出memory窗口

楼主:
debug  调出memory窗口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 就一大段的内存。。。怎么知道sp开始结尾?

网友B:
程序开始点击断点   结束点击断点  是吧?

楼主:
程序开始点击断点   结束点击断点  是吧?
引用 网友B:

额。。不明白

网友C:
这个不懂

楼主:
问题是,运行堆栈就奉陪好了,但是大小,写在哪里呢

网友D:
你看看自己工程下面有个XXX.M51的文件,里面有堆栈的信息。

网友E:
SP的起始地址可以从M51里看到,但是堆栈需要多少字节,需要自己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