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标注为:DNP,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1-06-03):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是Do not populate
还有种
DEVICE Network PACKAGE
说的是那几个电容/阻是封装在一起的

网友B:
do not play
NBA 意思是上不了场,被冷藏了  :lol

网友C(2013-07-18):
他的意思应该是“Developer Board unplaced Parts”,意思是开发板上没有放置的器件,应该是刚开始设计的原理图上有的器件,但后来成型的开发板上却没有的器件!

网友D:
阿联在小妞天天D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