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的LCD段码驱动模块有A波形和B波形

楼主(2011-06-03):
为什么要弄两个波形驱动,还要来回切换啊
有什么意义

楼主:
半天了,没人讲啊,呼叫马丁、小叶、马春水前来讲讲啊,越看越糊涂

网友A:
可以用两种波形驱动LCD:A 型和B 型。
在A 型波形中,相位在每个公共端类型中改变,
然而在B 型波形中,相位在每个帧边界上改变。

结论:
这样,A 型波形在单帧中维持0 VDC,
而B 型波形则需要两个帧。

没看到哪里要求必须要求AB波形切换,

意思只是说这两种波形都可以,都可以平均直流电压为0,

只不过一个是一个周期平均,就可以使平均直流电压为0,
另一个必须是另个周期平均,才能使平均直流电压为0。

楼主:
哪个省电?
B型驱动很复杂,为什么还要使用

网友(2013-02-16):
引用 楼主:
哪个省电?
B型驱动很复杂,为什么还要使用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