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101C8的PWM(PB10)问题

楼主(2011-06-03):
小弟最近刚接触STM32,在贵站下载了STM32的不完全手册,在PWM的程序上进行了一定的更改,程序如下:(实现的是TIM2的CH3通道的PWM调制)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define LED1 PBout(10)   // PB10
#define LED0_PWM_VAL TIM2->CCR3
void Timerx_Init(u16 arr,u16 psc);
void PWM_Init(u16 arr,u16 psc);
unsigned char dir;
unsigned int led0pwmval;
unsigned char a;
int main(void)
{
   Stm32_Clock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RCC->APB2ENR|=1<<3;      //使能PORTB时钟
dir=1;
led0pwmval=0;
PWM_Init(900,0);
while(1)
{
  delay_ms(10000);
        if(dir)led0pwmval++;
        else led0pwmval--;
  if(led0pwmval>300)dir=0;
        if(led0pwmval==0)dir=1;
  LED0_PWM_VAL=led0pwmval;
}
}
void PWM_Init(u16 arr,u16 psc)
{
RCC->APB1ENR|=1<<0;       //TIM2 时钟使能
GPIOB->CRH&=0XFFFFF0FF;  //PB10 输出
GPIOB->CRH|=0X00000B00;  //复用功能输出
GPIOB->ODR|=1<<10;   //PB10上拉
TIM2->EGR|=0X01;   //重新初始化计数器
TIM2->ARR=arr;    //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
TIM2->PSC=psc;    //预分频器不分频
TIM2->CCMR2|=0x0078;      //CH3 PWM2 模式 CH3 预装载使能
TIM2->CCER|=0x0100;      //CH3  输出使能
TIM2->CR1=0x0080;       //ARPE 使能
TIM2->CR1|=0x01;       //使能定时器2
}
现在无法实现PWM的调制,希望大家帮我看看参考下!谢谢!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程序如下: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config.h"
#define LED1 PBout(10)                        // PB10
#define LED0_PWM_VAL TIM2->CCR3
void Timerx_Init(u16 arr,u16 psc);
void PWM_Init(u16 arr,u16 psc);
unsigned char        dir;
unsigned int        led0pwmval;
unsigned char a;
int main(void)
{
          Stm32_Clock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RCC->APB2ENR|=1<<3;                    //使能PORTB时钟
        dir=1;
        led0pwmval=0;
        PWM_Init(8,8);

        TIM2->CCR3=4;
        while(1)
        {
        }
}
void PWM_Init(u16 arr,u16 psc)
{
        RCC->APB1ENR|=1<<0;              //TIM2 时钟使能
        GPIOB->CRH&=0XFFFFF0FF;                //PB10 输出
        GPIOB->CRH|=0X00000B00;                //复用功能输出
        GPIOB->ODR|=1<<10;                        //PB10上拉
        TIM2->CR1&=~0x01;                     //使能定时器2
        TIM2->EGR|=0X01;                        //重新初始化计数器
        TIM2->ARR=arr;                                //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
        TIM2->PSC=psc;                                //预分频器不分频
        TIM2->CCMR2|=0x0078;             //CH3 PWM2 模式 CH3 预装载使能

        TIM2->CCMR2&=~(1<<0);
        TIM2->CCMR2&=~(1<<1);
        TIM2->CCER|=0x0100;             //CH3  输出使能
        TIM2->CR1|=0x0080;                     //ARPE 使能
//        TIM2->CCR3=300;
        RCC->APB2ENR|=1<<0;
        AFIO->MAPR|=0X0200;
        TIM2->CR1|=0x01;                     //使能定时器2
}
因为PB10使用了IO口的REMAP,所以设置AFIO的时钟和功能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