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芯片 有点热?摸起来烫烫的正常么?

楼主(2011-06-03):
SN75176,5V供电,IO3.3V使能。以前用的是51单片机上的,不是很热啊 ,摸上去 没温度的,这次用起来,芯片很快就有三十到四十度度了,手摸上去温温的。

网友A:
可能是直接接3.3V器件导致的。你的3.3V器件能承受5V吗?

楼主:
IO可以承受
这个片子是5V的,3.3V单片机输出高电平3.3V,来驱动这个芯片的,规格书上写只要大于2V即可。

网友B:
注意总线的负载是否过大了,485芯片发热主要是总线负载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