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tel99文件如何转成Power PCB格式的?

楼主(2011-06-03):
各位师兄,我有以前同事做的PCB文件是Protel格式的文件,但他人辞工走了,现在想做些修改,我只会用power PCB,请教一下你们这个protel转到Power PCB该怎么操作呢?感谢在先!

网友A:
下载Protel文件转为Power 转换软件PADS-Expedition转换工具
教程百度下
pads原理图 pcb图转换为protel的方法

楼主:
感谢两位师兄回复,先麻烦二楼的兄弟能否告诉我使用方法,是不是需要在电脑安装PADS2005的软件才能转换?谢谢!

楼主:
请问三楼这位师兄,你介绍的这款软件是不是把Power PCB文件转为Protel文件的呢?我现在是要把Protel文件转为Power PCB文件的。如果是我需要的,是否也麻烦你帮说明一下如何操作好吗?谢谢!

网友B:
当然要pads2005啊,你想转难道没有这个?POWERpcb 是pads的一部分

网友A:
我的回帖里就有软件和转换方法说明了。

楼主:
再请教一下二楼那师兄,转出来的文件老是有错误,比如钻孔没有了,这些问题能在转换前怎么设置处理吗?谢谢 !

网友B:
转换后得到的文件不可能和原来环境一样的,毕竟设计软件不一样,有些地方还是要自己再修改的。
LZ应该偷笑个;P,毕竟大多数内容转过来了,可以省很多的时间

网友A:
protel转PADS基本没有什么错误的,PADS转protel才会出现错误,通孔元件孔没有了,四边焊盘变双面双边焊盘重叠。

楼主:
我一个老同事告诉我,其实只要装了PADS2005的软件,在开始--程序--PADS2005--Translate就可以有二楼师兄提供软件的这个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