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园地] 《嵌入式系统的实时概念》手机学习笔记3

楼主(2011-06-03):
今天开始写第三篇读书笔记,还是老规矩,请包含。

楼主:
《第七章  消息队列》
看到本章节的标题,使俺想起了裸奔的数据缓冲区,想起了读写指针,想起了先入先出(fifo)。
当读写指针相同时,表示缓冲区是空的,读指针永远跟着写指针跑。
那么rtos的消息队列道理也应该如此。

楼主:
定义消息队列
既然消息队列也是rtos的一个同步对象,那么它也具备中断和任务,任务和任务之间的同步运行。
它与其他同步对象的最大区别是携带同步数据消息。
即在完成同步时还可以传递大量的消息。
它的规则是:
队列空时,接收任务阻塞。
队列满时,发送任务阻塞。特别注意,中断不要阻塞发送队列消息!
我们可以将其与裸奔相比,裸奔的接收任务很繁重,必须不断地轮询,哪怕缓冲区空也要不断轮询。
而rtos的内核可以很好地管理和调度。

网友A(2011-08-08):
第七章这么短?

楼主:
当时下棋比赛了~~~

网友A:
哦,怪不得了。

网友B(2012-04-29):
呵呵,菜叔的第七章看得不尽兴呀。如果多写点就好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