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三极管的问题

楼主(2011-06-03):
(无正文)

楼主:
三极管放大倍数400

网友A:
细节既不清了
提供个仅供参考的答案吧,呵呵

网友A:
A点由两个电阻分压,A=1V
通常取Vbe=0.7V  那C=A-Vbe=0.3v
Ie=C/1K=0.3mA    Ib=Ie/400(电流很小,后面的计算中可以忽略)
Ic=Ie+ Ib=0.3mA (近似取值)
所以C=5-Ic*7K=2.9V

楼主:
呵呵,跟我以前考虑的一样

网友A:
不好意思,我的那个好像分析的有问题,误导你了
R1和R2的电流是不同的,因为还有Ib的存在,所以不能直接去电阻分压计算电位

网友A:
好像计算了一下,三极管不是在放大状态诶
即使算上Ib(因为这个值很小,近似中可以忽略),那A 的电压也是2.4几,但是算下Rc的压降,很大哦,都12V了,有问题

网友B:
用Pspice仿真也是这个结果,已经在饱和区了,安这结果,贝塔都又1100多了,一般正常的工作点是可以用上面的方法算的饿,贝塔*R4》》R2,

网友A:
你这个貌似是饱和区的三极管,非放大状态,集电结和发射结均正偏,
那这是根据你仿真的数据得出的,即使不这样推算,按照正常的放大计算,Rc的压降也很大,肯定超过5V,就是说不能保证集电结反偏咯,
三极管饱和的典型数据是:Vbe=0.7   Vce=0.3  集电结和发射结均正偏,
并且在饱和区时电流的放大定律不成立的。就是Ic不等于放大倍数*Ib了
希望这个对你有帮助
呵呵

楼主:
哈哈,你是对的

楼主:
再进一步如果要处理的是10K的信号,这三个电容的值如何来取呢? 保证交流放大倍数在R3/R4 = 7.5 的情况下

网友C:
8# Fairchild2440 beta*R4》R2,这是理论推算出来的还是经验的总结?

网友D:
这个电路没有必要仿真,粗略计算一下就可以了。
这应该是基本功。

网友E:
4楼的分析是对的,不过最后他写错了,应该是B点是2.9V。这其实也是一个推倒的过程,先假定管子此时是放大状态,然后计算基极和集电极电压,最后的结果也说明管子是在放大状态。
另外,节点1流向基极的电流和流向R2的电流比起来很小很小,可以忽略不计(这个模电书里讲的很清楚)。所以说A点的电压是1V。

网友F:
再进一步如果要处理的是10K的信号,这三个电容的值如何来取呢? 保证交流放大倍数在R3/R4 = 7.5 的情况下
引用 楼主:

感觉这里要计算电容的话,是要看下通过的频率大小。
现在是f=10K
然后计算其三极管输入电阻Ri,输出电阻Ro
接着,根据F=1/(2*pi*R*C)分别代入Ri,Ro可以算出C
具体怎么算输入 输出电阻,就不详细说明了。

网友G:
(1 β)×re>>rb1//rb2,也能提供足够基极电流,4楼为啥不对?

楼主:
按4楼的计算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
β* re  >>  Rb2

网友H:
回复 楼主:
远大于指比R2大多少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