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闲置IO口如何处理?

楼主(2011-06-03):
设置为 GPIO_Mode_IPD 能否达到抗干扰的要求?

楼主:
请大家不吝赐教啊
难道闲置IO必须在外部物理接地才行?(直接接地?还是通过电阻接地?电阻接地太占空间了。。。)

网友A:
一般设为弱下拉可以满足。
强干扰场合,设为弱输出GPIO_PP_2MHz更好一些。
由于上电复位瞬间,IO必定处于浮空状态,所以严格来说,加个下拉电阻更保险。当然,一般场合这个短时浮空是可以允许的。

楼主:
如果设为若下拉或者若输出,那就和 文档里说的不用的时钟不开可以节约功耗 的话不符了?

网友B:
为什么是下拉而不是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