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2030功放问题咨询

楼主(2011-06-03):
电路如下图所示:
电阻R5应该是取直流偏置电压的吧,测量值只有0.6V左右;TDA对输入的声音信号幅值有什么要求么?取电脑耳机插口的声音信号,输出端没有信号呀;提高供电电压至28V左右也没有输出声音信号。求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问题已解决,封装画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