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tm32合vs1053通讯问题

楼主(2011-06-03):
小弟刚接触STM32,现用stm32的spi1与vs1053通讯
初始化如下: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和spi相关的I/O口
    /* Configure PA4 pin: CS pin  MP3芯片选择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A5 6 7 pin: SCK  MISO  MOSI  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
                           | 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  SPI 初始化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双工模式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主模式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8bit数据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CLK空闲时为低电平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上升沿采样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片选用软件控制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64; //SPI频率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高位在前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crc7,stm32spi带硬件ecc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1, ENABLE);

收发一个字节的函数如下:
     i = data;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
          if(++j>100)
          {
             return(55);
          }
      }

      SPI_I2S_SendData(SPI1, i);

      j = 0;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
          if(++j>100)
          {
             return(55);
          }
      }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对spi1写一个字节接收到的竟然也是这个字节,比如对spi写55,收到的也是55,这算不算正确啊?还有,这要是正确的话,我怎么对vs1053模块写命令却没有反应啊????????
望牛人指点一二,小弟万分感激!

网友A:
很简单,用示波器来看

楼主:
2# IJK 就是手头上的示波器坏了,才想知道有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B:
晶振不对,105芯片默认的晶振频率是25M,103默认的晶振频率是8M,我估计你电路中安装的8M的晶振,

楼主:
4# xiaoniu341 vs1053是一个MP3模块时钟是固定的,它的spi最高为9MBit/s,

楼主:
1# w6850916 我用示波器看了,有时钟,也有输出,就是输入不对,对vs1053寄存器写过再度就是不对,接收值都是FF,小弟求救啊!

楼主:
1# w6850916        终于弄出来了,stm32的程序没问题的,是外设初始化不正确,spi发送数据vs1053模块不响应,所以接收的数据全为FF,谢谢大家帮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