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中拖动元件可以连线一起动么?

楼主(2011-06-03):
如题,假如我想移动元件位置,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其连线一起移动?求DX指导。

网友A:
你打开PCB后,快捷键组合O+P看看设置有没有。

楼主:
将图中comp drag改成connected tracks么?这样也没用啊

网友B:
我也期待这个问题的答案 谢谢!ad6 能否带元件move drag 使ic引脚track一起移动.
那位大侠指教?

网友C(2012-03-13):
选中元件后按住ctrl就可以了

网友D(2019-04-20):
右上角设置--schematic--Graphical Editing--在Options栏中将Always Drag勾选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