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工艺问题:什么元器件适合波峰焊,什么适合回流焊?

楼主(2011-06-03):
问个工艺问题:什么元器件适合波峰焊,什么元器件适合回流焊?
是什么因素影响元器件的焊接方式?温度吗?还是其他原因?外形?

网友A:
封装决定了焊接方式,但有些封装波峰和回流都能焊。

插脚的器件需要波峰焊,比如引脚电阻、大电容、端子等。
贴片的器件一部分可以波峰,比如贴片电阻、电容、SOP14之类的管脚间距较大的IC。
另一些贴片器件,比如CPU等比较密的,或者BGA的IC只能回流焊。

上面只是一般情况。

实际情况复杂的多。这就是工艺工程师存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