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静态工作点的分析结果不一致

楼主(2011-06-03):
原理图如“BJT”所示。我想知道电压增益,输入电阻,用Bias Point法分析得到如下结果****     SMALL-SIGNAL CHARACTERISTICS

      V(R_R1)/V_V3 = -9.860E-01
      INPUT RESISTANCE AT V_V3 =  9.190E+05
      OUTPUT RESISTANCE AT V(R_R1) =  6.573E-01

          JOB CONCLUDED
          TOTAL JOB TIME             .05
而手工计算结果是电压增益=0.990
输入电阻=1.89M欧姆

而答案上的Pspice仿真结果也显示
增益=9.903E-01
输入电阻=1.900E+06

后来又找了书上其他一个例子仿真,结果我仿出的结果的电压增益,输入输出电阻也和书上的仿真结果不一样,相差好大。
麻烦大家有什么说什么

网友A:
好像是相等的啊   误差很小的

网友A:
看错了

不过增益好像是对的

至于输入阻抗   好像是一半

不知道为什么  我用orcad从来没这么仿真过  不知道你的方法对不对

真正的高手们大都忙着干活呢

btw:这个电路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刚接触这软件,这是书上一道习题,用Pspice仿真验证结果,我就想知道上面那个电路如何用Pspice求出
它的输入输出电阻和增益,书上介绍是用“Bias Point”法求

网友B(2011-08-05):
手工计算结果是电压增益=0.990
输入电阻=1.89M欧姆

手工如何计算输入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