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大虾们指导,看看这是个什么情况

楼主(2011-06-03):
选择用pickit3给目标板供电,目标板的主控芯片是PIC16F877A,目标板的电压输入要求是DC,7-12V,电流不小于200ma。
产生这个结果的原因是不是因为没有用外部电源给目标板供电的缘故,而只用了pickit3供电,pickit3供电只有5v,没能达到上面所说的要求。

ps:现在身边悲剧的没有给目标板供电的电源插头,所以也不好测试是不是我说的这个原因。

产生这个错误的原因,大家看看会是什么造成的。谢谢!!!

网友A:
看自检信息。

网友B:
KIT3只能给芯片直接供电,这种低级错误不要拿出来秀啦。你汗不汗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额,我汗了。。。。真心知道了,下次不问这么低级的了,问题也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