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一下这个tvs钳位电路

楼主:
irf530导通时,3A电流,关断时产生反向电动势,我用一个TVS管钳位,整个续流回路是L、D1、D2,我想问一下,这个感应电动时当关断很快时,幅值是很大的,被TVS管钳位后,TVS的端电压应该保持不变,为什么测试时候是一个频率很高的阻尼振荡。不明白,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2011-06-03):
哈哈!你把反向电动势画上去再看看呢,这个TVS是白加了。

网友B:
3# NE5532 那MOS管内嵌的二极管 是不是可以抑制反向电动势呢?

网友C:
“抑制”反向电动势的方法是续流,即提供电流通路使电流不中断,图中用D2即此目的。

网友D:
LZ这么加TVS,有点不对劲!
4欧姆负载下,需要多大功率的TVS才不会烧?

网友E:
怎么插入图片呀?
我发帖通过外链插入图片,总是显示不了图片。

楼主:
不好意思,这个贴会的比较晚了,3楼版主的意思是说我的4欧姆是相当于把二极管短路了吗?TVS所以不会被嵌位,这个电路是临时画的,把电阻放到里面去,我想表达的就是带感性负载时,我用TVS嵌位端电压限压,如果端电压一定时,负载电流的下降应该是线性的,为何出现震荡。

楼主:
这是我大概画的一下电流的下降沿

理论下降 .jpg (450.05 KB )

实际下降 .jpg (450.05 K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