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温度补偿的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6-04):
下面的NOTE,不是已经说了么?

网友B:
假设温度变高,Q2的压降变小,导致Q1基极电压变大,由于Q1的EB电压也变小,
Q1的电压基本保持不变,输出电压不变。

以下不考虑复杂的模型:
假设三端稳压的2、3脚电压是5V,R1=R2。
如果Q2的等效二极管压降VBE,Q1的基极发射极之间电压和Q2的一样。
R1/R2的压降是VXX。
从三端稳压这一路计算,VO=VXX+VBE+5。
从R1/R2/Q1计算,VO=VXX×2+VBE。
也就是说VXX=5V,VO=10+VBE。这么计算的话,没有温度补偿作用。
请MAYCHANG老师解释一下上述的分析错在哪里?

再举一个简单的特例,假设R2=0,则VO=5+VBE,也没有温度补偿作用。
请MAYCHANG老师解释一下错在哪里?

网友C:
这个电路只是将Vbe的影响减小而已,而非完全消除Vbe的影响。如果没有Q2,Vo将由下式表示:

    Vo = (1 + R2/R1) (Vxx + Vbe)
           = (1 + R2/R1) Vxx + Vbe + Vbe R2/R1

比较具有Q2的式子 Vo = (1 + R2/R1) Vxx + Vbe,减小了 Vbe R2/R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