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高频毫伏表中怎样将交流变成直流?

楼主(2011-06-04):
(无正文)

网友A:
精密整流不可以么?但是看你的频率多高,,太高了我也不好说。。

网友B:
高频小信号-叫检波。

网友C:
将高频小信号放大后进行整流。

网友D:
检波再斩波放大

网友E:
高频,这个高到低是多少。目前我知道的400HZ的通过普通的紧密整流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F:
先放大再检波,老式的用高频三极管和2AP9,你懂的;P

网友G(2011-07-05):
直接检波,然后再放大。讲究点的用两套二极管,其中一套用来矫正线性度。频率低的直接精密整流,貌似频率上限很少有超10M的,我正在做一个10M的精密检波实验,苦于没法检验,感觉成功希望不大。

网友H:
改变一下思路,不用检波,因为高频精密检波不容易。
第一步高频放大,隔断直流成分,纯交流加到精密无感电阻上,再测量电阻的温升,计算出功率,得到交流有效值。
就是绕过最难的检波环节。
就这样,做好也不容易。

另外,老式电磁系指针表没有整流,可能精度有限,没研究过。

一孔之见,抛砖引玉。

网友I:
路过。
     我曾用OP07、IC061和IC636做过交流10mV—9.8V频率小于40MHZ查测,结果还可以,但元件精度要的高(电阻大于0.1%、电容在3%以上不随温度变化)测量出的误差在1%内。
     高频交流信号转直流信号原因还在揄中。。。

网友J(2011-11-15):
高频毫伏表中怎样将交流变成直流

高频检波,像车工车不锈钢,误差小于2u一样一样的,知识加实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