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drain buffer???

楼主(2011-06-04):
open-drain buffer 是什么什意思 啥原理

网友A:
开漏缓冲
不知道是在输入级还是输出级?

网友B:
OD门输出(针对场管),类似的有OC门输出(针对BJT)。

无论是OD还是OC,其实就是一个“开关”(通常一端接地)。驱动的负载需一端接入电源,如果OD或OC对地“开关”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