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D678驱动程序

楼主(2011-06-04):
小弟的毕业设计是基于AD678的电压表,现在要写程序,但是苦于一直找不到AD678的驱动程序,希望大家帮帮忙,谢谢啦

网友A:
lz是用汇编还是C写? AD678只是一种AD转换芯片,现在讲AD芯片驱动程序的很多,看看别的芯片再来写此款,其实都是大同小异

楼主:
2# jack_shine 我是用C写,AD678是12位的AD,那我直接参考12位的AD就行了么?

网友B:
datasheet由时序图的,你照着那个写就可以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直接看datasheet写程序的话,有的在校学生还不知如何下手(我当时是这样的),先看一看别的AD采集程序是怎么写的(图书馆里相关的单片机AD采集程序多的是)无所谓8位,还是12位,先读懂,再对比datasheet,自己再多思考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