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这个原理图有问题?

楼主(2011-06-04):
为何数码管不能正常显示数字?

楼主:
左边的一位显示不全,右边的根本不能显示

网友A:
先用静态方式,两个7-Segment单独测试下

楼主:
单独测试也不能显示数字,是用仿真器调试时出现的
程序如下:
SCAN:
        MOV     A,@0X08;;0x07 不显示
                                        ;0x08 显示左边一位

        IOW     IOC5
        MOV     A,@0X00        ;0xa0 中间一横,a
        IOW     IOC6
        CALL    F_DELAY

        INC                MY

        COM                IOC6

        JMP SCAN;

网友A:
静态就不要循环了,点亮了就踏步

楼主:
不管静态的还是动态的,数码管居然一点都不亮了...

楼主:
:L 怀疑仿真器坏了...

网友B:
看看三极管和数码管是不是好的,确定数码管是共阳的
用某个口输出固定电平,用示波器看是否电平正确,就知道仿真器坏了没有(这个概率太低了)。

另: P63不能作输出,只能做输入或RST!

楼主:
固定输出高电平时,测量管脚电压只有0.22V-0.24V
固定输出低电平时,P5管脚电压为5.0V
三极管是好的,数码管是共阳极没错。

程序如下:

MAIN:
        MOV     A,@0X40        ;使能TCC
        MOV                CONT,A        ;ENI/RETI 使能中断
        MOV     A,@0X04        ;下拉控制寄存器,P5.2为下拉使能
        IOW     IOCB
        MOV                A,@0XF7
        IOW                IOCD        ;上啦控制寄存器,P6为上啦使能
        MOV     A,@0X40;
        IOW                IOCE;
SCAN:
        MOV     A,@0x0F;;0x0f 不显示
        IOW     IOC5
        MOV     A,@0XFF
        IOW     IOC6

LOOP:      JMP      LOOP

楼主:
原来是IO口设置和内部寄存器和仿真器选项不对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