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关于反馈网络

楼主(2011-06-04):
反馈的作用:通过监测V0起到稳压作用。
反馈的频率响应:输出端的电压是波动的,也就是有纹波电压,这个纹波电压的频率是与开关频率一致的,这个纹波电压反馈到电流比较器的负端,起到斜率补偿的作用。也就是通过监测纹波电压来进行斜率补偿,防止占空比大于0.5时脉冲频率来回跳动。如果假设开关频率是f1,则输出端的低通滤波截止频率f2应该等于10倍的f1。也就是说不能让高于f2的频率的噪声反馈进电流比较器的负端,引起脉宽控制故障。

哪位电源高手给我提个意见,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A:
似乎是南辕北辙。
最好把具体的电原理图贴出来再讨论,否则说不清f1和f2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