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晶振选择问题

楼主(2011-06-04):
请教下,我现在要做一块以arm9为核心的电路板,板上需很多晶振(晶体),现在到底是用有源晶振好呢?还是就用晶体也行,我对成本有一定要求的。谢谢!

网友A:
要根据你的电路设计, 如果芯片本身是单信号时钟输入,则一定要用有源晶体振荡器(因为单时钟输入的芯片内部是不带振荡电路的),反之你可以用晶体(谐振器),当然还要在选用的时候考虑频率的误差;
关于成本的问题,有源晶体振荡器的价格要比晶体(谐振器)贵,一般贵2倍以上。

晶帆电子
QQ:1491455048

网友B:
以arm9为核心的电路板,
有些ARM9不支持有源的OSC.

网友C:
ARM9用晶体成本要低些!一般都可以用,具体要看你用的ARM9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