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晶振选择问题

楼主(2011-06-04):
(无正文)

网友A:
二者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用晶体就可以了。

网友B:
成本?很多代价,往往不是因为一个晶振的代价。线路板步的好了,会省去很多东西。越是高频越是如此。即使不期望你一次步成。

网友C:
用普通单片机那种晶振就可以的,mini2440板子上就这样的

网友D:
赞同,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