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一般用NEC的那款单片机?

楼主(2011-06-04):
电表一般使用NEC的那款单片机呀?请高手们解答下~

网友A:
没有用过,TI的倒是很多,电表需要低功耗,NEC好像做不到。

网友B:
很多方案啊
如0485 , 0537 .....

网友C:
现在电表芯片比较多
NEC的就不知道了
STM08GC10x

网友D:
电表里面,NEC的比例大概在85%以上,TI\MCHP\ST等只是在一些工程表里面勉强生存,主要是因为价格问题,NEC在电表行业价格杀的很低。

过去用0537等的比较多,现在可能用04XX系列的多一些吧。

电表行业,功耗不是关键问题,不是水表等,电表可以直接从电网取电的。

楼主:
2# pa2792 但据说NEC的便宜点~

楼主:
3# 菜老大 0527怎么样?

楼主:
5# yewuyi 同意~!~~

网友E:
关注  有同学以后从事电表行业

网友:
电表行业的MCU,基本都被上海一家NEC MCU代理商给垄断了。

网友F:
0537  确实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