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时出错

楼主(2011-06-04):
/****************************************************
创建目标 '目标 1'
PA51汇编 STARTUP.A51 ...
编译 main.c ...
编译 lcd1602.c ...
编译 key.c ...
编译 display.c ...
连接 ...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PSW_MEM

MODULE:
key.obj (KEY)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PSW

MODULE:
key.obj (KEY)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PSW_MEM

MODULE:
display.obj (DISPLAY)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PSW

MODULE:
display.obj (DISPLAY)

Program Size: data=70.1 xdata=0 code=1316
目标未产生
*///////////////////////////////////////////////////////////////////////////////////////////

网友A:
好几个地方定义了 相同的变量。

网友B:
是的,只要在定义某个变量定义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A:
嗯,其余地方用到这个变量的时候  用 extern 做前缀

网友C:
变量重复定义了,你是不是在头文件中定义了,然后多出包含了?

楼主:
嗯,那我该?

网友C:
也可以这样定义
#ifdef      A_GLOBALS
#define   A_EXT
#else
#define   A_EXT    extern
#endif
然后在你定义变量的C文件中,声明
#define   A_GLOBALS
如果定义变量m,可以在头文件这样定义
A_EXT   unsigned char  m;

网友D:
楼上方法不错,这样包含头文件就不会错了,呵呵

楼主:
果然给力,谢谢^_^

网友E:
这种帖子应该置顶起来

网友E:
很实用呢

网友F:
看来有好多细节要注意下呀

像wangpe所说的 我头一回知道(新人路过)

网友G:
错误的都显示一样的呀

网友H:
很适合初学者看

网友I:
这个帖子该结了吧

网友J:
为什么呢

网友J:
这种讨论帖应该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