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推出3.5毫米压接式A/V接口

楼主(2011-06-04):
E Connectivity (TE)公司宣布推出了适用于各种移动和其它小封装设备的3.5毫米压接式A/V接口。
  TE的压缩接触设计适用于浮动连接器,因而不会损坏焊点。如果连接器遭到损坏,可在维修中心方便更换,无需焊接,从而节省维修成本。

网友A:
是啊,连接器的开关接触设计实现了滑动接触,提升了开关的可靠性。开关接触位置能更好地保护设备不受灰尘或其它污染物的影响,从而延长连接器的使用寿命。另外,由于实现了垂直接触插入,连接器在插入过程中不会将触点轻易推出。

网友B:
好文,我喜欢啊
2# morrisk

网友C:
都有哪些优点呢

楼主:
坚固耐用,可实现6000次插拔次数

网友A:
双接触,增加插拔力

网友D:
还最大程度减少元件数量

网友E:
嗯,可靠和严格的接触设计,采用卷带包装都是它的优点

网友F:
加个照片

网友G:
适用于各种移动和其它小封装设备的3.5毫米压接式A/V接口

网友G:
这个我喜欢

楼主:
64873加个照片
引用 网友F:
呵呵,对,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