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的 Watch 窗口寄存器的位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1-06-04):
最近 重装了MPLAB 8.5,PICC 9.71a,发现装完后 在view-->watch 比如看 端口PORTA下(点击左边的"+")应该有RA0到RA7都可看,如图1
但是重装后,发现左边的“+”没有了(如图2),哪位大侠知道 问题在哪里啊?我安装MPLAB时 是按照默认的,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有谁知道吗?指点一下 先谢谢了!

楼主:
自己 先顶下

网友A:
重装一下更新版本的。

楼主:
重装一下更新版本的。
引用 网友A:
试过了 不行,是不是哪里配置有问题啊?

网友B:
点击变量,选项里边的preferences里边把expand sfr bitfields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