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 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
自己做了个小板子,用STC的12C5410AD
现在用USB转串口下载程序有问题
现象是:我把TXD的线链接到STC的芯片上,芯片就带电,大概在2V左右
这样会导致芯片处于不稳定状态,结果也就是不能正常的链接

目前试了PL2301 和CP2102两种,都这样问题。
也在网上找了,试过了在TXD上加电阻(1K,没用)
                    试了加二极管,也不行。

不知道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帮忙解决下吧~~谢谢了

搞的我以后不敢用STC的了。

网友A(2011-06-05):
哈哈,你没搞懂原理就推给STC,换单片机把,把世界上所有单片机换完了还是这个现象!

网友A:
遇到问题要动脑筋,想想这个电压从哪里来的,自己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没有做对!!!

网友B:
我最近也搭了个CP2102+STC89的板子,没有楼主说的不能下载现像啊?

你搭板子之前仔细看规格书了?

网友C:
按PDF标准ISP图下载吧,我用过好几种USB转串口线,都很正常!:)

网友D:
在单片机的电源和地之间并联一个100欧的电阻试试,
现在的单片机都低功耗了,管脚上的电流就够单片机工作了,
不信你试试,PS2口的键盘,四条线,VCC,GND,DATA,CLK.你将VCC截断,键盘照样能工作。

网友E:
LZ根本就不懂基本的电学原理

网友F:
不知道LZ所说的问题出在哪里。
也不知道楼下有几位说的话有什么意义。

网友G:
无法下载的原因:
1、由于串口线给被下载的MCU提供了部分电压,使MCU上电前状态不确定。
   有些MCU可以在复位脚上考虑,有些只能想办法降低下载前的漏电电压。
2、串口的高低电平不符合要求。要看看USB转UART-TTL的电平是否符合要求。

楼主:
这个问题,我是检查过 。也许我确实不懂电学原理。

CP2102我是用的典型电路,也就是只是把TX,RX连接到51上面。而且51的电我是断开的,也就是说51是独立的,啥电也没有接,然后我测试了TX上面的电压,一直是高电平,只要我把TX和GND连接上去,接在51上的LED就会亮。而这个时候51的VCC上面就有2点几V的电压,那么也就是说TX上面的电已经流入到芯片里面了 。
于是就在网上查,有些人说CP2102不适合做STC的下载芯片,随后我就用买的USB转串口的PL2301的下载线,结果现象一样。
我在网上搜索过,和我这样现象的有几个人是遇到过,所以我所进行的一些实验是基于那里给的一些提示做的。
不过基本上都没有用。

昨天晚上我又试了在51的复位的地方,直接用复位重启,结果还是不行。
我以前也用过STC89的,因为那个是5V工作的,我现在用的是3.3-5V的宽电压的。

另回NE5532,去年8月份也有个人问这个问题 ,你和其他人给的回答,不过那里面的LZ没有说到有没有解决掉
所有里面的我都检查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啥这样说?我用新貌的就没这样的问题,只是要用他们提供的ICP工具

网友G:
1、先短路复位电容
2、连接串口,点击下载
3、给STC上电
4、去掉复位电容的短路点,MCU开始下载

网友B:
1,先插上USB线
2,再将ICP的最波特率降低到一个合理值
3,点下载按钮
4,再给51上电
5,等等ICP给出握手成功或不成功的提示
6,如提示不成功,关掉51的电源,再开。

遇到问题要多想一点办法。我刚开始也是下载不成功(STC89LE516RD+好像,也是低电压版本的),试过降波特率,换USB线等N种办法。

另外,CP2102的驱动装了没有?串口号可有选正确?

网友A:
这个问题,我是检查过 。也许我确实不懂电学原理。

CP2102我是用的典型电路,也就是只是把TX,RX连接到51上面。而且51的电我是断开的,也就是说51是独立的,啥电也没有接,然后我测试了TX上面的电压,一直是高电平, ...
引用 楼主:

你单片机供电了么?确认电源引脚电压了没?

楼主:
1.我确认了单片机供电,有3.3V的电压在VCC上
2.我确认了单片机的那2个ISP的脚接地
3.我确认了串口可以进行收发数据
3,我确认了晶体起震

基本上你们上面说的事情,我都确认过了

网友H:
usb转串口的txd是接到mcu的rxd的,而rxd是接到mcu的txd的,即交叉连接。另外,串口号要选对,芯片型号要选对,波特率的最小及最高均调整成相同的,从2400kbps开始试。看能不能握手成功。可以从ISP软件的"i检查mcu选项"那里进行握手实验。对于5v的mcu,最好使用5v的供电电压,不要使用过低的电压,等确定问题的所在后再实验低一些的电压。我的印象中只有标有L的单片机才是3.3v供电的,其他的至少是3.8v以上至5v。话说,你到底有没有看过芯片手册呢?

楼主:
楼上的小哥,你是对的。谢谢你的提醒。
我错误的理解了这个电压,我找的DATASHEET上面,写的是5-3.4
我错误的把这个数据理解错了,错误的认为是可以在3.3V工作的。

谢谢

网友I:
呵呵,最低3。5V可稳定工作,3。3V也是可能工作的吧,只是在临界状态(根据芯片差异)是否工作很难说吧!

网友J:
我用CH341接51芯片,开始也有漏电,加了个MOS解决GATE就是单片机电源

网友G:
另外,想STC516芯片,也会出现下载问题,可以试图让最低和最高波特率相同。

网友A:
1.我确认了单片机供电,有3.3V的电压在VCC上
2.我确认了单片机的那2个ISP的脚接地
3.我确认了串口可以进行收发数据
3,我确认了晶体起震

基本上你们上面说的事情,我都确认过了 ...
引用 楼主:

这个回答就是你出现错误的原因,你没有依据,没有确认就敢说电源是OK的……

有时候高手并不比你知道得多,只是想得比你多一点。

网友I:
是啊!是啊!楼上讲的太好了!

网友K(2013-11-26):
USB转串口的驱动也有影响,我用了一款USB转串口的下载线,检测芯片正常,而且原来单片机内有通讯程序,用串口助手还能通讯,但就是在下载握手时出错,后来我更换了USB转串口的驱动,原来是CH340(驱动人生自动加载的)改为CH341,之后就一切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