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问个问题,运放放大之后的信号能直接送到AD输入端吗

楼主(2011-06-05):
用不用加滤波环节? 如果加的话是加简单的无源滤波还是有缘滤波。
何种情况要加,何种情况不加

网友A:
只要幅值在AD的输入范围内就可以直接输入,是否要加滤波则要看具体情况,通常有严重带外干扰时才需要,当然也可以用软件滤波算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觉得有道理。
但看到有的信号放大是2级放大电路(微弱信号放大)
都是1级放大之后加一个滤波电路,然后再第级放大,然后进入AD
为什么这里要加滤波呢? 似乎和我楼主位问的是同样问题啊

这个问题似乎又和前些天有帖子讨论的  放大器到底能不能提高信噪比

网友A:
道理一样,关键要看有用信号的频带和干扰信号的频带。
理想放大器是不能提高信噪比的,所有输入信号都一视同仁的被放大,现实放大器则有带宽,有效带宽内的信号被等增益放大,带外信号的增益则降低。

网友B:
一般不可以直接进入AD的,常规的做发是看看Ad端的输入要求,主要是需要看看输入阻抗是否匹配

网友C:
抗混叠滤波是要加的,就是个低通滤波器

网友D:
一般的可以直接进,有干扰的加滤波,数字滤波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