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两个模拟电路工作原理,谢谢大家了

楼主(2011-06-05):
各位大虾好,有两个模拟电路图,但不清楚他们的工作原理,希望大家看下,介绍下各电路工作原理:
1. 开关量输出电路:

左边S3为开关量(限位开关、行程开关等),右边DI接入单片机IO引脚(输入电压范围:0~5.5V)。这个图是不是有个一阶滤波?
2. 数字量输出电路:

左边DO为单片机引脚输出(5V),右边KV为电磁阀继电器等

希望能说下电路各自的详细工作原理

网友A:
第一个没有参数,看不出是不是在滤波,基本功能就是开关闭合时候光耦导通,传递给DI;第二个基本一样,从左到右依次是:光耦隔离,非门反向,固态继电器(SSR)驱动,到KV1负载,不过完全没这个必要啊,固态继电器自己就是个光耦,直接拿单片机都驱动了,前面的都是白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朋友你的回答。
第一个如果是滤波的话,电阻电容参数应该选多少呢?
第二个图,你的意思是 单片机IO管脚直接接到SSR-端即可?

网友A:
第一个,你不给我说干扰和信号的频率,我也不知道怎么滤呀。不过如果这个是开关信号抗抖动的话,要么你用积分的方式滤波,要么用单片机软件滤波,效果可能更好。

第二个,验证一下单片机IO的驱动能力就可以了,一般单片机IO都有25mA的驱动能力,弄前面那么大一堆东西,只能说明设计者不懂固态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你能不能帮我改下第二个电路图,SSR如何连接单片机引脚,谢谢。

楼主:
单片机驱动电流没问题

网友B:
第一个图为按键去抖电路;第二个图如果D0仅仅是接单片机的话那前面的这部分确实是有点累赘了,如果D0接模拟信号的话那前面这部分还是很有必要的。(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C:
第一个加π型滤波就可以,还有R15最好用个二极管。

网友D:
我觉得第一个电路不应该是滤波,而是电源和地之间一般都会接的旁路电容。

网友D:
第二个电路就是驱动一个继电器。怕单片机的驱动能力不够而加的电路。

网友E:
2L说的好,SSR本就是隔离用的,用三极管驱动SSR就好了。

网友F:
第一个图C21就是防抖的。第二个图楼上几位已经解释够清楚了。

网友G:
各位大虾好,有两个模拟电路图,但不清楚他们的工作原理,希望大家看下,介绍下各电路工作原理:
1. 开关量输出电路:

左边S3为开关量(限位开关、行程开关等),右边DI接入单片机IO引脚(输入电压范围:0~5. ...
引用 楼主:

路过。

楼主:
谢谢大家。分已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