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输入电压高时,ADC管脚前需要二极管么?

楼主(2011-06-05):
看芯片框图里面ADC管脚已经有上下两个二极管了,我外面的电路还需要在接二极管么?有时电路会出现10V左右输入到ADC管脚。

楼主:
没人回答么

网友A:
你最好再输入端接钳位二极管,芯片自带的两个二极管也只是用于5v容忍的。

网友B:
芯片引脚端的两个二极管是用于做ESD保护的,不是作为钳位的。

具有ADC输入功能的引脚都不是5V容忍的,你必须保证输入引脚的电压不超过3.6V!!

网友C(2012-05-22):
回复 网友B:

10V电压通过100k电阻限流再进入ADC的端口也不行么?

网友D:
可以加电阻和ZENER钳位

网友D:
也可以加运放隔离,但显得麻烦.

网友C:
我的意思是:100k电阻能否把10V电压的电流限制在STM32模拟IO自带的钳位二极管的安全电流以下?

楼主:
稳压管限位  不好  用3.6的 稳压管  在实际电路中 3V左右  就会出现电压限位异常了

网友E(2013-01-23):
如何保证输入引脚的电压不超过3.6V呢???

网友F:
如果前端电路是双电源供电,在输入引脚上分别接2个二极管保护,其中一个二极管正极接地负极接引脚,当引脚输入低于0.2V时二极管导通使输入引脚被钳位在0V,另一个二极管正极接引脚负极接3.3V,当引脚输入高于3.3V时二极管导通,输入引脚被钳位在3.3V,这样就实现了保护。如果前端电路是单电源供电,只要对3.3V电源接一个二极管即可。

网友G(2019-01-18):
引用 网友F:
如果前端电路是双电源供电,在输入引脚上分别接2个二极管保护,其中一个二极管正极接地负极接引脚,当引脚 ...

钳位二极管还是存在管压降的,一般在0.3V。所以加钳位二极管到3.3V,输入电压最大还是可能到3.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