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稳压电路为什么要先升压?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2011-06-05):
这个电路中用到了倍压电路,将30V的电压升到了60。?
我是新手,不懂这里为什么要这样做,选一个60V的变压器直接上60不行么?为什么还要升压?

网友A:
此倍压整流电路是为了提供图中MOS管的门极电压。
不用倍压整流,变压器另增加一个8~12V的绕组经整流来提供这个电压也可以。

楼主:
如果这个电路要提供双路输出,给一个电压表供电,那应该怎么改?

网友A:
3楼:
不明白你要的“双路输出”是怎么一个输出法。
就首帖电路而言,电压表通常与输出电压2.5~24V共负端,那么供电压表的电源可以从C1两端线性降压取得。若嫌这样线性降压损耗太大,只能变压器另加一个绕组为电压表供电。

楼主:
对的对的,就是那样。我决定还是再用个变压器单独供给电压表,还能隔离。

楼主:
:$还遇到一个问题想请教,没有找到30V的变压器啊,用什么方法可以代替么?
我现在只会照搬电路图,还不太会自己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