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继电器发热?

楼主:
如图上继电器,我用的继电器型号:HKE,CMP7-S-DC24V-C.我买的是DC24V的。在线圈上通电24V时,整个继电器,电路板上有四十多度的温度?正常么,为什么这个继电器热量这么大哦?

网友A(2011-06-05):
继电器线圈发热,功率有一两瓦左右,
如果是电磁阀,还会更热,功率三四瓦。

网友B:
继电器的功率不低,特别是工作电压较高、体积较大的型号。

楼主:
这种热量对电路板上的其他元器件 有什么影响么?如果板子需要不间断供电,这个温度对板子影响大么?

网友C:
5楼:
一般影响不大。大多数元件可以承受这样的温度。
对温度敏感的元件,不要靠近继电器,尽量放远一点。若有其它发热较大的元件,与继电器不要靠太近,留出空气流动的通道。

网友D:
继电器发热,估计还是你的负载电流比较大,额定30A,这个热量是很可观的,PCB注意散热 焊盘做大,线宽做大。
之前产品做温升测试,240V 15A电流,继电器与PCB焊盘处温度有105度。

网友E(2012-06-08):
建议你使用coilcool节能降温模块CC24060D,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F:
继电器发热基本是其可控硅的发热
这关键是看你带多大的载,可控硅的压降有几百mA,载大的话,发热就大。

你的载多大?

网友G:
让继电器触点空载,如果发热减少明显。就要注意触点发热问题
如果没有明显减少,那是线圈发热,应该没什么关系的

网友H:
排除触点引起的发热,,,剩下的就是线圈发热.,,,,,线圈的发热可以用节能驱动法来降温.,,

原理是利用继电器工作时的两个参数:吸合电流和维持吸合电流(释放电流).

继电器工作时,,先用吸合电流让继电器可靠吸合,延时1到2秒后切换到维持电流,这样继电器功耗明显下降.,,但要注意调节好维持电流的大小,,,要让继电器的触点保持有一定的吸合压力.以免接触电阻增大,引起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