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奇怪的事

楼主(2011-06-05):
骑了半年的电瓶车,今天发现,电机的两根HALL线居然是完全断开在那里工作的
中间断开一大截,估计有5cm长
奇怪的事 ,居然还让我用了这么久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不明白,难道电瓶车控制器只要有一根HALL线接着就可以工作了吗?

网友A:
可能是限速用的,剪断就无法限速了

网友B:
有不用hall的控制器。

网友C:
楼主的习惯:启动是会登一下对吧,霍尔坏了,反电动势也能触发换相,只不过相位不正确(通常滞后几十度),电机效率降低,转矩下降,低速抖动大

网友D:
限速用,剪短会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