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板与开发板

楼主(2011-06-05):
问大家一个简单问题啊:
我想通过开发板向外扩展到面包板上,需要共地,怎么接线啊

网友A:
从开发板的地,最好是电源输入口或者稳压器处的地线接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B:
从开发板的地,最好是电源输入口或者稳压器处的地线接过来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A:

您是指开发板电源的地与面包板独立电源的地直接相连?

网友A:
您是指开发板电源的地与面包板独立电源的地直接相连?
引用 网友B:

说说你的想法呢

网友C:
还有问这个问题的?
把二边的地连起来不就好了?

网友B:
说说你的想法呢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想法。只是想起之前有看过模地与数地需要磁珠。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D:
开发板上应该有GND的插口把,插一根线连过去

网友A:
没什么想法。只是想起之前有看过模地与数地需要磁珠。这个有关系吗?
引用 网友B:

磁珠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网友B:
磁珠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清楚。

网友A:
这个不清楚。
引用 网友B:

不清楚的东西你都敢用??

网友E:
NE5532 这个方式不错,可以让人再查下去....

不过依我6年前,也不懂磁珠这个东东,那个时候还去找人问模拟地和数字地的区别,可惜那时侯没问到对的人...

网友B:
不清楚的东西你都敢用??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

网友A:
NE5532 这个方式不错,可以让人再查下去....

不过依我6年前,也不懂磁珠这个东东,那个时候还去找人问模拟地和数字地的区别,可惜那时侯没问到对的人...
引用 网友E:

是啊,我直接告诉他的话,可以救他一时,救不了他一世啊。他真的去查了,也就会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