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人帮开发nxp LPC 2468的程序

楼主(2011-06-05):
请人帮开发nxp LPC 2468的程序
QQ:5269564
ningzf@189.cn
南京优先,熟悉ucosII的优先,有成熟类似产品的优先

一、配置参数内容(参数能掉电保存)
1.定时重启时间值(时:分)
2.远程服务器IPPORT
3.心跳包时间间隔(默认30秒)
4.日出和日落开关灯时间偏移量(正负值,分钟数)
5.平时开关时间设置(6路)
6.周末开关时间设置(6路)
7.节假日开关时间设置(6路)
8.节假日定义集合(如5.15.25.36.110.110.3等)
9.周末定义集合(如周五、周六、周日)
10.平时定义集合(如周一..周五)
11.每天定时上报用电量时间
12其他扩展的串口和485速率配置参数。可以远程配置,预先按9600这样常用设置
13.IO控制的模式选择(可以是1种,可以是多种。)
多种按优先级来(手工状态-日出日落-节假日-周末-平时)级别左高-右低
14.每天恢复计划状态的时间(默认为凌晨5点)
15.当前系统时间 (年月日时分秒)
16.电压、电流、功率的合理安全范围
17.开、关IO光度值(开度、关度)
18.IO打开的步进延时值。
19.电缆防盗中正常的电缆直流电流值。
二、业务功能
1.通信模块中,不使用AT进行通信,需采用第3方的协议栈。
2.终端每天白天重启一次(白天不开灯),
每次重启后根据预给的经纬度,根据偏移量,计算当天的日出日落开关灯时间
3.看当前工作模式是否手动模式(手工打开或手工关闭)
如果手工模式,则按手工状态置IO状态,
否则为自动模块,看按光控\平时\周末\节假日\日出日落\组合来确定开关时间
服务器不断返回实时
4.根据开关IO时间,执行IO操作。
5.如果系统按光照度来执行开关灯。则依据服务器对心跳回复包中的光照度进行比较,进行IO开或关的控制
6.每天凌晨5点,恢复模块为计划状态(避免手工打开忘记关灯)
7.根据硬件对系统时间做维持及补偿处理,断电后保证终端内时钟精确可用2个月。每天误差不多于一秒。
8.实时获取电网详细情况:
可采集3相交流电压,3×9路相电流[i1] ,三相有功功率及总有功功率、无功功率、电网频率、功率因数、照明用电量。
采集12分路和主要3相4线的电流、电压、有功无功功率、功率因数、频率等
采集总用电量和当天用电量(2个变量),断电保存,数据采集精度优于1%
9.实时电压电流越过安全范围,主动上报报警数据给服务器,同时本机保存
10.采集12路开关信号输入,6路继电器控制输出。IO状态翻转主动上报
11.把主电能情况、网络状态、SIM卡状态、IO当前状态、开关当前设置工作模块、当前IO有效开关时间显示在LED屏上,电能情况和时间、模式设定,可翻屏查看。网络、卡、当前全部IO状态常显。
用户可通过按钮进行现场继电器操作(手工打开全部,手工关闭全部,恢复计划运行)
12.驱动GPRS/CDMA,通过自己协议栈进行通信(不用AT命令),利用UDP和服务器进行通信握手。把实时情况,隔30秒(心跳设定值),上报一次数据。
13.维持GPRS/CDMA,保证网络实时在线。(要有异常处理机制,如何发现网络异常,如何恢复正常状态。可考虑服务器对心跳回复,连续丢3次认为网络不好)服务器回复包为服务器时间+星期+节假日+当前光度值
14.实时接收服务器的UDP命令包,收集数据,及时返回给服务器,并响应命令
重启、校时、手工打开或关闭、恢复计划状态、读取详细电能情况、读写全部参数、读写调压接口瞬间状态 等命令
15.增加电缆防盗及报警功能。终端内部区别亮灯和不亮灯时候的报警,综合总体报警。实时上报
16.瞬时对4IO瞬时统一置位。供给调压节能柜信号量。高电平12V,低电平0V
17.定时发送当天电量+累计电量数据到服务器
18.现场可升级程序(烧程序)
19.断电保存全部参数,断电锁住IO状态,不导致IO跳变
20.终端盒相关状态灯的显示
21.接受现场232口、以太网的参数设置(可缓)
22.远程升级全部程序(可缓)
23.日志文件(异常情况记录本地,并可由现场或远程读取,以判断故障)(可缓)
24.带谐波检测
25.断电的时候,可以自动切换到备用电池。恢复市电后,自动给电池充电。充满后自动停止充电

需提供产品源码、程序详细结构流程图、代码要求注释详细
开发环境、配置方法文档、编译工具。

网友A:
个人无此力量开发此产品。

不知楼主开发的是FTU,还是什么电力终端?

网友A:
要点和采用什么MCU没关系。
不过lpc2468确实是挺合适的

网友B:
这个明显是路灯控制的.

南京也有忽悠路灯节能的了.

LZ估计就外包硬件找人做做软件一拼, 倒手赚钱啊.

墙裂建议大家不要做这种市政工程. 永远是关系户拿大头的买卖. 此产品无法扩展到其他领域, 基本上是一次性买卖.
当然能忽悠出高价来的除外. (这个基本不可能...关系户也恶劣竞争...)
指导价格/条件:
   40-50w. 起步定金10w, 功能分块, 一块完成付一块的钱. 可以授权其他厂家使用.

韦一笑
山东潍坊 -> 南京.
软件企业开始吹物联网项目...

网友C:
40-50W太少了吧,sinanjj太狭隘了,起码10个亿,美元。;P

网友A:
40-50W差不多。

网友D:
这个东西能搞,就是钱的问题,我们在南京,有意向的话可进一步联系

网友B:
这个东西能搞,就是钱的问题,我们在南京,有意向的话可进一步联系
引用 网友D:

很多问题都是钱的问题.....

网友A:
这个东西需求不少,属于耗费精力的事情。

嵌入式产品还不光是软件的问题,硬件本身问题等。

要搞成一个成熟的产品,不是容易的事情。

这玩意在南京应该能找到一堆人做,南京搞电力监控方面的公司应该有一大堆。

网友B:
这个东西需求不少,属于耗费精力的事情。

嵌入式产品还不光是软件的问题,硬件本身问题等。

要搞成一个成熟的产品,不是容易的事情。

这玩意在南京应该能找到一堆人做,南京搞电力监控方面的公司应该有一大堆。 ...
引用 网友A:

你理解是错误的.
电力集线盒确实有很多公司做, 但是价格和成本也不成比例关系, 有的盒子价格8000, bom300, 你觉得这个价格是充分竞争的么?

路灯监控, 这个东西, 主要在于软件, 比如说这个项目100w, 改造200个路灯.

实际上硬件一个压成本压到几百, 软件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最后那个软件上写哪个公司就是哪个公司干的.

所以这个硬件可以外包, 但是电力集线盒的成本绝对接受不了这个价格. 民品应用的成本, 想把价格缩减下来,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个盒子市场价在500左右, 不过估计是写在标书里的, 硬件不赚钱, 软件赚大头!

说白了, 就是利用这个工具, 来洗钱啊. (100w回扣30w, 剩下20w吃喝玩乐, 剩下50w有30w装兜里了, 剩下20w干活. 硬件10w, 软件10w, 雇it民工....现在LZ都现身了, 说明硬件都不想自己投钱研发了, 自己投钱研发有风险, 所以直接把风险推出去, 仅做关系....都想不干活拿钱啊....)

作为工程师而言, 这个东西的市场是不稳定的, 可以说是靠关系来决定的. 而并不是性价比或者市场竞争的产物, 所以, 我建议没有做过的还是不要做. 有现成的图纸在关系户公司里干的又没有股份的可以倒手一把, 最好是谈成分成.

这都不是长久的正经买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