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07数据手册引脚分配不一致的问题

楼主(2011-06-05):
请教一下香版,STM32F207的数据手册35页的Figure12和第44页关于PA15和PA13的引脚分配不一致.请问以哪个为准?

网友A:
这两者之间好像没有冲突,只是44页少写了个PA15

网友B:
貌似没有冲突

网友C:
1)请说明是什么封装。
2)在指定页找不到你说的图表,请下载最新的手册:http://www.st.com/internet/com/T ... HEET/CD00237391.pdf

网友D:
楼主的手册难道是旧版本的

楼主:
不好意思,看错了,半夜一点头有点晕,看到那少个A15,把旁边的BGA封装的A13看成是引脚分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