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请教关于晶振给fpga提供时钟的问题

楼主(2011-06-05):
今天在调试spatan3e xc3s500的时候,由于电路不能正常工作。我就用示波器检测外部晶振,然后看到外部晶振产生的是正弦波,但是它的最低幅值为0.7v左右。最高为1.7v左右。请问这是不是不能正常给fpga提供时钟啊,我觉得是不是时钟的最低幅值都很高了啊,请大家帮帮忙啊。谢谢

网友A:
如果你的电源是3.3V的话,并且你的晶振是那种一般的4个脚的晶振的话,这个晶振就是坏的,换一个
你是插件的那种还是贴片的?

楼主:
是的,我用的电源就是3.3v的,下来看了datesheet后看到fpga的全局时钟管脚的驱动电压的低电平最高是0.7v。最后我把晶振去除后,直接接上实验箱上的方波时钟后FPGA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网友B:
时钟频率不高,输出一般是方波,较高的频率,很多是正弦波。波形的测量,也与你示波器的带宽相关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同意鱼哥的说法

网友D(2011-07-07):
过来留下学习的脚印

网友E:
不可以,FPGA芯片引脚的驱动电压是3.3V或2.5V

网友F:
13# greenapl1985 看四楼,他还说了最低电平的事情:)

网友G:
这么多人留脚印了呀

网友G:
我也凑凑热闹哈

网友H:
。。。天。我来玩了~~

网友I(2011-08-29):
我也遇到这样问题,与你示波器带宽有关,应该是方波。

网友J:
怀疑是你的晶振有问题,我使用XC3S250E,30MHz &3.3V供电的有源晶振,使用示波器测量晶振输出信号为正弦波

目前用过的晶振输出一般都是正弦波,而不是方波信号!

网友K(2012-04-06):
回复 网友J:
弱弱的问一个问题,晶振输出的是正弦波,而在FPGA工作是需要上升沿或是下降沿,那么在晶振输入到内部电路后要把它变成方波吗?

网友L:
回复 网友K:
内部应该有电源转换的。

网友M:
学习了,大家的讨论,
让俺长了见识了

网友N(2012-05-24):
那要很高的示波器频率才能测得出啦吧

网友F:
回复 网友J:
弱弱的问一个问题,晶振输出的是正弦波,而在FPGA工作是需要上升沿或是下降沿,那么在晶振输入到内部电路后要把它变成方波吗?
引用 网友K:
按道理需要~但是正弦函数可以做上升下降沿,但是对信号要求要更高

网友O:
我落后一年啊。:L

网友P:
有效电压应该是 高电平 >= 总压 X 0.9    低电平 <=  总压 X 0.1
所以,0.7~1.7明显不符合高低电平的转变!

网友Q:
引脚都是判别电平的功能,达到了高电平电压就行了呗!

网友F:
回复 网友J:
弱弱的问一个问题,晶振输出的是正弦波,而在FPGA工作是需要上升沿或是下降沿,那么在晶振输入到内部电路后要把它变成方波吗?
引用 网友K:
如果不变,可以,如果速度特别高则不行。

网友R(2012-09-03):
弱弱的问一句,片外时钟应该选择多大的时钟频率啊?

网友F:
弱弱的问一句,片外时钟应该选择多大的时钟频率啊?
引用 网友R:
什么意思?

网友S:
有源晶振不少出的是三角波,完完全全的正弦比较精贵,原因在于沿的斜率,

0.7-1.7能不能用看FPGA,IO的参数。
如果能,用的好不好就难说了。

网友T(2013-08-15):
晶振的驱动电压时2.5V。
其正常的晶振引脚输出为:Max:2.0V,Min:1.0V。为正常。
如果你在晶振和FPGA时钟引脚处串接电阻,那就会稍微降低一点。
你可以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其对地,正常应为1.0以上。

网友T:
擦,发到2011年的帖子了。干

网友U:
引用 网友F:
如果不变,可以,如果速度特别高则不行。

是不是频率越高要求沿越陡,所以正弦波就不行了

网友V:
弱弱的问下,方波应该是带多次谐波了吧?如果示波器带滤波的话,是不是观察到正弦波了?一般的有源晶振,哪种类型好,正弦OR方波,对于FP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