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IC,逻辑互锁用,

楼主(2011-06-05):
我现在做个电路需要一套逻辑互锁电路,我看网上http://www.dzsc.com/dzbbs/pic_show.asp?id=11749 用D触发器做的,但是电路复杂,可靠性也有问题,我在想有没有这样的专门逻辑互锁IC,最好能够级联,因为需要互锁的开关路数很多,要求稳定性较好,温度范围宽,嘻嘻。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做过类似的电路

网友A:
逻辑互锁电路是不是指RS触发器?

网友A:
知道楼主要什么了。可以用GAL实现,电路会很简单。

网友B:
不明白楼主要个什么功能的电路(IC)

楼主:
就是现在有多路开关信号输入,这些信号之间不能同时打开,逻辑上互斥,一路开关打开,其他开关必须闭合,即使输入使能信号,也会被屏蔽~~输出还是只有一路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GAL?不懂耶,求解释~~

网友C:
CPLD.
GAL是早期的小规模的CPLD,例如ATF16V8(貌似)

网友D:
若限定只能使用74HC这类芯片,考虑8路锁存+优先编码器(如CD4532、74HC147)+译码器。

网友A:
就是现在有多路开关信号输入,这些信号之间不能同时打开,逻辑上互斥,一路开关打开,其他开关必须闭合,即使输入使能信号,也会被屏蔽~~输出还是只有一路开关~~ ...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类似抢答器的功能?

网友E:
有专用的IC具体型号不好想起来,很早的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管什么啦,简单可靠就好,锁存电路是我现在的一个选择~~但是还有一点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抢答器功能,但是要确保不会有多路触发

楼主:
回复 网友E:

额,哥哥,求你想起来最好~~

网友F:
回复 楼主:

看下这个帖子:
http://116.255.141.47/viewthread.php?tid=55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