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钟设置哪里有问题!望高手帮忙解决

楼主(2011-06-05):
问题闹钟设置程序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code dispcode[]={
0x3f,  /*0*/
0x06,  /*1*/
0x5b,  /*2*/
0x4f,  /*3*/
0x66,  /*4*/
0x6d,  /*5*/
0x7d,  /*6*/
0x07,  /*7*/
0x7f,  /*8*/
0x6f,  /*9*/
0x40,  /* */};

unsigned char dispbuf[8]={0,0,10,0,0,10,0,0};
unsigned char clok_dispbuf[8]={0,0,10,0,0,10,0,0};
unsigned char dispbitcnt=0;
unsigned char second = 57;
unsigned char minite = 58;
unsigned char hour = 11;
unsigned int tcnt;
unsigned char mstcnt;
unsigned char i,j,k,flag,a,b,c,n;
uchar clok_second=0;
uchar clok_minite=0;
uchar clok_hour=0;
uchar clock_set;

sbit ksec=P0^0;
sbit kmin=P0^1;
sbit khour=P0^2;
sbit kalrm = P0^3;
sbit fmq = P2^7;
sbit led = P0^7;

void init()
{
        TMOD=0X11;
        TH0=(65536-50000)/256;                //50ms
        TL0=(65536-50000)%256;
        TH1=(65536-1000)/256;                //1ms
        TL1=(65536-1000)%256;
        ET0=1;         ET1=1;
        TR0=1;         TR1=1;
        EA=1;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i, j;
        for (i=z; i>0;i--)
                for (j=110; j>0; j--);
}

void buzzer(uint h)
{
        for (k=h; k>0; k--)
        {
                fmq = ~fmq;
                delay(1);
        }
}

void key_set()
{
        if(ksec==0)
    {
      for(i=5;i>0;i--)
      for(j=248;j>0;j--);
      if(ksec==0)
      {
                  buzzer(850);
          second++;
          if(second==60)
          {
             second=0;
           }
          dispbuf[0]=second%10;
          dispbuf[1]=second/10;
          while(ksec==0);
        }
      }
      if(kmin==0)
      {
          for(i=5;i>0;i--)
          for(j=248;j>0;j--);
          if(kmin==0)
            {
                          buzzer(850);
              minite++;
              if(minite==60)
                {
                  minite=0;
                }
              dispbuf[3]=minite%10;
              dispbuf[4]=minite/10;
              while(kmin==0);
            }
        }
      if(khour==0)
      {
          for(i=5;i>0;i--)
          for(j=248;j>0;j--);
          if(khour==0)
           {
                          buzzer(850);
              hour++;
              if(hour==24)
                {
                  hour=0;
                }
                                dispbuf[6]=hour%10;
                                dispbuf[7]=hour/10;

              while(khour==0);
            }
       }
if (clock_set == 1)
{
        if(ksec==0)
    {
      for(i=5;i>0;i--)
      for(j=248;j>0;j--);
      if(ksec==0)
      {
                  buzzer(850);
          clok_second++;
          if(clok_second==60)
          {
             clok_second=0;
           }
          clok_dispbuf[0]=clok_second%10;
          clok_dispbuf[1]=clok_second/10;
          while(ksec==0);
        }
      }
      if(kmin==0)
      {
          for(i=5;i>0;i--)
          for(j=248;j>0;j--);
          if(kmin==0)
            {
                          buzzer(850);
              clok_minite++;
              if(minite==60)
                {
                  clok_minite=0;
                }
              clok_dispbuf[3]=clok_minite%10;
              clok_dispbuf[4]=clok_minite/10;
              while(kmin==0);
            }
        }
      if(khour==0)
      {
          for(i=5;i>0;i--)
          for(j=248;j>0;j--);
          if(khour==0)
           {
                          buzzer(850);
              clok_hour++;
              if(clok_hour==24)
                {
                  clok_hour=0;
                }
                                clok_dispbuf[6]=clok_hour%10;
                                clok_dispbuf[7]=clok_hour/10;
              while(khour==0);
            }
       }
        }
}

void alarm_set()
{
        if (kalrm == 0)
        {
          for(i=5;i>0;i--)
          for(j=248;j>0;j--);
                //delay(10);
                if (kalrm == 0)
                {
                        buzzer(850);        //蜂鸣器按键音
                        clock_set++;                //闹钟设置标志位

                        if (clock_set == 1)
                        {
                                led = 0;                //设置时led灯亮
                                key_set();                //按键控制时间的加减

                        }
                        if (clock_set == 2)
                        {
                                clock_set = 0;
                                led = 1;
                        }

                }

        }
}

void main(void)
{
        init();
        while(1)
    {

                key_set();
                alarm_set();
                if ((second==clok_second)&&(minite==clok_minite)&(&hour==clok_hour)&&(clock_set==0))
                {
                        for (n=100; n>0; n--)
                        {
                                buzzer(5000);
                        }
                }
                if ((second==0)&&(minite==0))                //整点报时
                {
                  buzzer(3000);
                }
    }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cnt++;
  if(tcnt==20)
    {
      tcnt=0;
      second++;
      if(second==60)
        {
          second=0;
          minite++;
          if(minite==60)
            {
              minite=0;
              hour++;
              if(hour==24)
                {
                  hour=0;
                }
            }
        }
      dispbuf[0]=second%10;
      dispbuf[1]=second/10;
      dispbuf[3]=minite%10;
      dispbuf[4]=minite/10;
      dispbuf[6]=hour%10;
      dispbuf[7]=hour/10;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扫面显示
{
        TH1=(65536-1000)/256;
        TL1=(65536-1000)%256;
        //dispbitcnt++;

        if (clock_set == 1)
        {
                P3=~(0x01<<dispbitcnt);
                P1=dispcode[clok_dispbuf[dispbitcnt]];
        }
        else
        P3=~(0x01<<dispbitcnt);
        P1=dispcode[dispbuf[dispbitcnt]];

        if(dispbitcnt++==8)
        {
                dispbitcnt=0;
        }

}

楼主:
难道就要这样一沉到底了??

网友A:
我来看下

网友A:
参数下问题嘛!这代码完全看会伤神的,好针对性.我等你

楼主:
void alarm_set()
{
        if (kalrm == 0)
        {
          for(i=5;i>0;i--)
          for(j=248;j>0;j--);
                //delay(10);
                if (kalrm == 0)
                {
                        buzzer(850);        //蜂鸣器按键音
                        clock_set++;                //闹钟设置标志位

                        if (clock_set == 1)
                        {
                                led = 0;                //设置时led灯亮
                                key_set();                //按键控制时间的加减

                        }
                        if (clock_set == 2)
                        {
                                clock_set = 0;
                                led = 1;
                        }

                }

        }
}
做的实物与仿真问题都出现在这里,按下按纽kalrm,clock_set闹钟的标志位为1,理论上应该指示灯会亮起,数码管应该显示全为0。但是现象是指示灯闪几下,数码管也没有任何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在看不出问题在哪里了!
幸苦了,这代码谁看着都累,嘿嘿!

网友A:
kalrm ==1;的状态在那里

网友A:
if (kalrm == 0)??

        {

          for(i=5;i>0;i--)

          for(j=248;j>0;j--);

                //delay(10);

                if (kalrm == 0)   ??

网友A:
上面是去抖动? 你是低表示按键有动作?

网友A:
个人觉得你这个抖动估计处理不是很好
          for(i=5;i>0;i--)

          for(j=248;j>0;j--);
这个时间你能控制好?

网友A:
clock_set++;                //闹钟设置标志位

你这个                        if (clock_set == 1)

                        if (clock_set == 2)
你这个有BUG如果出现 ==3 一直到255情况你都处理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代表消抖!低电平起作用!低电平后
clock_set++
消抖应该没问题!试了很多中方法,这个最不错了!

网友B:
没看出来

楼主:
                        if (clock_set == 1)
                        {
                                led = 0;                //设置时led灯亮
                                key_set();                //按键控制时间的加减

                        }
                        if (clock_set == 2)
                        {
                                clock_set = 0;      //clock_set不会大于3吧,这里清0了,难道这样写不严密
                                led = 1;
                        }

楼主:
楼上是c文件和仿真图

网友C(2011-07-09):
额 ,看不懂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