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很基础的PCB吧

楼主(2011-06-05):
PCB, pc, AC

网友A:
最右边的继电器是否管脚定义错误了?

网友B:
老兄,板子看起来非常顺眼。
还有些地方可以做的更好。
1:为了美观而牺牲信号,不可取。(检查5V与GND)
2:线上加锡(我的理解,那灰白色线是加锡线,不知对否?),有空间的话,线可以走的更宽点吧。

网友C:
丝般柔顺啊。菜鸟留。

网友D:
好漂亮,像三楼所说,布线首选性能,其次是美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没定义错把  这个是20A的继电器

网友E:
请问这是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F:
用飘柔,就是这么顺

网友G:
走线的白色是什么东东

网友A:
开窗,上锡。

楼主:
用protel 99画的  那个白色的线是 去绿油 上锡用的

网友E:
12# zhangjia1227 走线这么柔美,是怎没做的啊?大侠指点一下

楼主:
top solder、bottom solder是 顶层锡膏 和底层锡膏

网友H:
请楼主具体讲一讲是如何做的,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