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与MDK

楼主(2011-06-05):
安装KEIL MDK把C51给覆盖了……如何分别使用啊

网友A:
没有找到有效办法,装在2个不同的目录里。

网友B:
我现在都是用MDK。

网友C:
需要分别用吗?

网友D:
晕,还有人问这个,你安装后,选择芯片型号,直接就给你切换为不同的编译模式了……

网友E:
5L正确 哈哈
我的keil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