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的RC吸收

楼主(2011-06-05):
一项目。控制20W,220V同步电机(电机当2线圏同时通电时会抖动,但是不会烧毁)。可控硅600V耐压。

C取10nF/630V,电阻用1K时,当电机进行正反转切换时(防止两线圈同时通,会有0.3S的延时),经常会MT1,MT2端烧导通(万用表测已有十几K的值,好的为无穷),造成无法工作。而换成0.1uF的电容时,就无烧坏的现象了。但RC是通交流的,即使不让电机转,2线圏也有电流流过,电机会微导通,会产生抖动,C越大,抖动越厉害。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不用RC??
另外为什么可控硅总是烧坏?
以前有人说:
“ 对于电感负载,是有相位差,电感的电流为0时,电压不为0,但这个电压是加在电感上面的,不是作用在可控硅上的,对于作为开关器件可控硅,电流为0时,可控硅上的电压是它的导通电压(1V多),此时可控硅关断,电感因电流为零,没有储能,不会产生自感电压,电感上的电压将自动消失。就象谐振变换器开关电源中的零电流开关一样,不会产生高压。对于RC电路的作用,看到的资料上都说是尖峰吸收,一位很牛的教授级的老电工,说这个RC电路是为了减小dV/dt,防止可控硅误触发的”
也有人说:
“可控硅关断时,电流为0,电压正处在峰值,“但这个电压是加在电感上面的,不是作用在可控硅上的”。电感电压处在峰值,表明此时电源电压正处在峰值。电感电流一旦关断,这个电源电压必定转移到可控硅上。也就是说,此时电感电压突降为0,而可控硅两端电压突升至电源峰值。所以,此时对可控硅造成威胁的不是电感的自感电压,而是电源的峰值电压。电感上的电压等于电源电压,可控硅关断时,可控硅上的电压也就等于电源的电压,不会有额外的因自感而产生尖峰电压。

误触发是不会损坏可控硅的,而且电机电流只有91mA,对于4A的2N6075来说,再翻几倍也没问题。但可控硅确实是坏了,我认为还是电机的自感再加上电源电压,超过了600V导致可控硅损坏。但前面说的感觉也有道理,十分想不明白。
所以想请教一下大家,谢谢

楼主:
感谢PowerAnts,仔细想想确实是这样,当可控硅小于维持电流后,比如20mA,此时电机线圈里还有20mA的能量,产生感应电动势,造成电压过高,损坏可控硅。真应该给您点分,不好意思。

网友A:
这种电动机可不是同步电机,是单相异步电容电机。
两个绕组完全相同,成90度电气角。

网友B:
不管它是什么电机,电感两端总归需要有电流泄放回路(过电压保护也行,最直接的就是加个氧化锌电阻),否则会产生很高的Dv/dt,把可控硅损坏。

楼主:
那高的Dv/dt(不超过可控硅最大电压)
1使可控硅损坏?
2只是会误导通?
3上面两者都有?
哪一个呢?

楼主:
终于等来了3象限可控硅,BTA201-800E,结果越来越糊涂,有点搞不明白了。
去掉RC吸收,Q3焊接可控硅,Q4不焊。测试Q3 1S正转,1S反转(因无Q4,相当于停止电机),运行1小时正常无故障。
焊上Q4,1S正转,1S反转(中间有60mS的间隔,防止两相同时导通)结果两三下就又可控硅完了。

我想查查可控硅损坏的原因。
1.BTA201是1A,电机最大只有120mA,电流应该不会损坏的,那就剩电压了。
2.当单方向转1S停1S时,无RC吸收网络,BTA201正常运行1小时,分析为可控硅当G极关断,电机电流很小(IH MAX=12mA 25度)时,BTA201关断。因电机为感性负载,电流滞后电压90度,关断时电压达到最大电压假设220V*1.414=311V,<12mA形成的感应电动势应该不会很大(估计<100V),所以感应电压加电源电压绝不会超过500V,对于BTA201的800V应该是足够了。
所以我之前分析的,“当可控硅小于维持电流后,比如20mA,此时电机线圈里还有20mA的能量,产生感应电动势,造成电压过高,损坏可控硅。”我认为不是这样的。
3.电流过0时,BTA201关闭,估计BTA201承受dVcom/dt很高,但对BTA201 600V/uS应该不成问题吧。
所以单方向分析的话,应该不会损坏可控硅,实验也是这样,运行1小时没出现问题。
下面是拆的电机图,其实挺简单,就是交流同步电机,2个绕组而已,图中只拆了1个绕组,电机不大。

为什么电机正反切换时就这么容易损坏可控硅呢。

网友C:
电机正反转切换没控制好,即问题出在两个可控硅同时导通上,不损坏可控硅是你中奖,损坏可控硅是必然的。

网友D:
更重要的是,突然停止时,过大的dv/dt,可能让两个可控硅都导通,然后这时0.33uF/630V的电容正好带有几百伏的电压,于是电容向两个可控硅放电,瞬时电流还是蛮大的,楼主串电阻扼流圈可解决

网友C:
更重要的是,突然停止时,过大的dv/dt,可能让两个可控硅都导通,然后这时0.33uF/630V的电容正好带有几百伏的电压,于是电容向两个可控硅放电,瞬时电流还是蛮大的,楼主串电阻扼流圈可解决 ...
引用 网友D:

串扼流圈是治标不治本,确实能减小由于设计缺陷,无法避免的突然停止时,过大的dv/dt,让两个可控硅同时导通的概率~~~

楼主:
电机正反转切换没控制好,即问题出在两个可控硅同时导通上,不损坏可控硅是你中奖,损坏可控硅是必然的。
引用 网友C:

我前面提到过切换有60mS的停顿,就是防止两可控硅同时导通,对于50Hz(20mS周期)的交流电来说,就是保证第1个可控硅关闭后,才会开启第2个可控硅。谢谢

更重要的是,突然停止时,过大的dv/dt,可能让两个可控硅都导通,然后这时0.33uF/630V的电容正好带有几百伏的电压,于是电容向两个可控硅放电,瞬时电流还是蛮大的,楼主串电阻扼流圈可解决 ...
引用 网友D:

请注意这是NXP的3象限可控硅,不是普通的4象限,主要区别就是极大的提高了dV/dt,BT201达到600V/us,在一般情况下3象限可控硅是不用增加RC吸收的。我在单方向测试时(如Q3焊接,Q4不焊)停1S,转1S,昨运行10小时,无RC吸收,无任何问题。所以我认为过大的dV/dt不是问题。可能就向您说的应该是那个0.33uF/630V电容的问题了。目前正在分析,谢谢

串扼流圈是治标不治本,确实能减小由于设计缺陷,无法避免的突然停止时,过大的dv/dt,让两个可控硅同时导通的概率~~~
引用 网友C:

突然停止时,dV/dT确实是大,但我觉的可能不是这个因素造成的。而是过高的电压超过了BTA201的极限800V,损坏了。原因可能出在C3电容0.33uF/630V上,如当Q3,Q4都存在时,当Q3即将关闭时,Q3的T2端电压为0V,而C3两端为最高311V(电流为0,电压超前),当Q3关闭瞬间,Q3的T2端电压为311V,加上C3电压311V,再加上Q3那部分电机臂所造成的感应电压,总合,超过了Q4的承受电压800V,造成Q4损坏。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楼主:
针对上面Q4损坏的原因,我又做了对对性的实验,Q3,Q4都存在,单方向电机转1小时,结果Q4未被损坏,看来分析错误了。郁闷。。。

网友E:
路过,顶一下,搬个小板凳坐下学习

网友E:
请问几位大神,蜂鸣器也是感性为什么很少有吸收回路啊

网友F:
电磁式蜂鸣器本身的功率很小,电感量也不大,又是低压工作的,所以不需要。

网友G:
已结贴,LZ还要捣鼓什么。
有C3的存在,你也不算算,即便两电机转换时不同时导通,他峰值电流有多大,1A的可控硅能承受得了?再大些也会烧坏。C3接法不正确……

网友H:
延长切换正反转的时间(1分钟)。或加大可控硅的电流很大。

网友I:
电容串联20K-2W电阻再并到可控硅上试试

楼主:
感谢楼上兄弟们的分析,前几天查了点资料,C3接法确实有问题,一般串一个电阻,限制电容放电电流的。只不过不知道一般用多大的。17楼的20K太大了吧。我见过以前的30uF/75V的CBB电容里面串了1个电阻,才2欧。

网友J:
回复 楼主:
我怎么看怎么像爪极步进电机啊

网友K:
通电时会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