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振荡电路测电感的疑惑

楼主(2011-06-05):
利用LC震荡电路测电感,左边使用信号发生器输出5V正弦信号,右边用示波器找谐振点(谐振时V0最大),理论上,电阻R远远小于wL满足的话,谐振频率f=1/(2*3.14*sqrt(LC)。
实际测量时,做了4组,电容都是3.3微法,结果
1、电感65微亨,电感的电阻为0.03欧,计算得到的谐振频率应该是10.87K,wL=4.44,满足条件。实测约6.3K,V0峰峰值约4.88V;
2、电感220微亨,电感电阻为0.03欧,计算谐振点应该是5.9K,wL=8.16,满足条件。实测4.44K,VO峰峰值4.88V
3、电感10毫亨,电感电阻6.8欧,计算谐振点应该是876赫兹,wL=55,实测1K,V0峰峰值8.5V。
4.电感100毫亨,电感电阻145欧,计算谐振点为277赫兹,WL=174,实测在9赫兹到450赫兹内,VO峰峰值变化比较小,8.56V左右。
1和2的电感是磁环上绕裸露铜线那种,3和4是圆柱型封装形式的,看不到线圈那种。
疑问:
1、这个原理是教材上LC选频电路,U处应该是恒流电源,不知道用新号发生器可行不?
2、1和2计算和实测有较大差异,VO输出与信号源输入也有很大衰减,应该是啥原因呢?

网友A:
注意电容的ESR, ESL

楼主:
使用的电容非电解电容,与最小65微亨的电感相比,ESL应该比较小吧
ESR和ESL可以不用专业仪器就能测到么?

楼主:
我用信号发生器当恒流电源,应该是这出了问题